请问个BUCK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
单片机控制BUCK电路的PWM调制信号,PWM占空比改变的话是不是立即改变对应输出电压,还是说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
PWM占空比改变的话是不是立即改变对应输出电压,还是说需要一段时间?

显然需要一段时间。
注意Buck电路以及其它开关电源电路,输出端均有电感电容。电感和电容是储能元件,而能量的转移需要时间。

网友A:
Buck电路有一个续流二极管导通时间,低的电压时,低占空比就需要续流导通更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有一个续流二极管导通时间,低的电压时,低占空比就需要续流导通更长的时间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占空比改变的话是不是立即改变对应输出电压,还是说需要一段时间?

显然需要一段时间。
注意Buck电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占空比改变的话是不是立即改变对应输出电压,还是说需要一段时间?

显然需要一段时间。
注意Buck电 ...

这个时间有没有计算公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有一个续流二极管导通时间,低的电压时,低占空比就需要续流导通更长的时间

这个时间有没有计算公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有没有计算公示?

“这个时间有没有计算公示?”

似乎你是想说“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间有没有计算公示,谢谢

这种计算可以找一些有关介绍开关电源基本拓扑理论方面的书籍看看

网友:
PWM占空比改变的话是不是立即改变对应输出电压? 任何信号处理都有个响应时间,别说是LC的时延了,就算没有LC,PWM的电压平均值要改变,1CM的距离也需要0.067纳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WM占空比改变的话是不是立即改变对应输出电压? 任何信号处理都有个响应时间,别说是LC的时延了,就算没有L ...

你好我意思知道LC大概改变时间能否计算出来?有没有这个公式

网友:
楼主所要的这个时间,看似简单,
不光是一个续流二极管,这个牵涉到一下磁性电感元件的计算,,BUCK电路这个时间不是一个公式能计算出,
因为电感电流是不能突变的,,一个开关周期内电感电流的变化量为零
类似BUCK等拓扑结构的形式,其输出电压与占空比,频率,电感都有关,时间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意思知道LC大概改变时间能否计算出来?有没有这个公式

PWM的目的是什么?调节输出端直流电压,对不?那么最简单的估算就是无视输出滤波电容,按RL串联电路计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