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b气压计算高度问题

楼主:
 lps22hb这个气压计直接读取气压波动有点大,而且感觉分辨率没有哥尔气压计的好,有谁知道lps22hb这个气压计算高度怎么做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BMP180的计算方法

网友:
下边是某乎上的答案,可以按照气压每降低1hPa(一百帕)高度上升9米来计算

海拔与气压负相关,大致每提高12m,大气压下降1mmHg(1毫升水银柱)或者每上升9m,大气压降低100Pa.
根据公式:海拔高度(h)=(1013.25-气压/100)*9

上边公式里的气压单位是Pa,海拔的单位是米
LPS22HB的气压分辨率是24位
根据数据手册每4096个LSB对应1hPa(一百帕)

通过数据手册中的公式,将得到的3个字节数据,按高中低组合然后除4069就可以得到对应的气压,单位是hPa

把气压代入下边的公式可以得到海拔高度单位为米
海拔高度(h)=(1013.25-lps22hb的气压)*9

公式中的1013.25是平均海平面(海拔零点)气压
因为气压会随天气变化而变化,要得到精准的高度还要动态获得当前海拔零点的气压是多少
另一种方法是如果你已经知道某一位置的海拔高度可以带着传感器或在这个地方放一个传感器测量气压
然后用这个气压值做参考来计算海拔
或者通过2点的气压差来计算相对海拔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