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818C这颗复位芯片,掉电状态下,RST会有一小段的非零电平出现,有点奇怪

楼主:
最近在用RT9818C这颗复位芯片,测试波形时掉电状态下,RST会有一小段的非零电平出现(红框所示),觉得有点奇怪。电路图和信号波形如下,还请大家帮忙解惑,感谢~

RT9818C复位电路

RST

网友:
3.3V供电跌落?

网友:
保存起来  有用的

网友:
绿色3.3V已经降低到接近0V了,RST的电平比3.3V的电平还要高?

网友:
把C1去掉,波形基本无变化,还是有这段非零电平。

网友:
那你断开rst线再量量管脚波形,看看是不是rst接的后面器件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