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零點切換

楼主:
想請問各位高手
如何使用示波器量測AC Source 及 relay的零點切換點
可以講詳細一點嗎謝謝

网友A:
“零点切换”?继电器动作不可能很快,做不到电流过零或者电压过零时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点切换”?继电器动作不可能很快,做不到电流过零或者电压过零时切换。

我需要叫出波形然後又FW去控制起始位置
只是波型要怎麼勾

网友:
我需要叫出波形然後又FW去控制起始位置
只是波型要怎麼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叫出波形然後又FW去控制起始位置
只是波型要怎麼勾

AC訊號的波型要怎麼勾出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叫出波形然後又FW去控制起始位置
只是波型要怎麼勾

“我需要叫出波形”,“只是波型要怎麼勾”
不大明白你所说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叫出波形”,“只是波型要怎麼勾”
不大明白你所说是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我只是想知道示波器有辦法量出AC交流的訊號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只是想知道示波器有辦法量出AC交流的訊號嗎

示波器就是为测量交流信号电压而设计的。
如果你的待测交流电压某一端允许与示波器地线联接(注意示波器地线是接真实大地的),把示波器地线夹夹到待测交流电压的这一端上,探头接触待测交流信号电压的另一端,适当调整示波器Y轴量程(档位)和X轴扫描速度以及触发方式,即可看到待测交流信号波形,从Y轴档位和波形上可以读出电压瞬时值,从X轴扫描速度可以读出周期。
如果待测信号不允许与示波器地线联接,那就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
如果待测信号不允许与示波器地线联接,那就要另外想办法。-------比如要用探头和地线夹来量测火零线之间的交流电波形,那就要用隔离变压器,或者简单点把示波器电源线的接地脚去掉但是要注意安全,因为此时示波器的外壳地是与火线或零线联通的(通过探头的地线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就是为测量交流信号电压而设计的。
如果你的待测交流电压某一端允许与示波器地线联接(注意示波器 ...

謝謝您的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