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外接32.768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关于msp430g2553外接32.768晶振的问题
初学msp430,做了一个实验很困惑,我将MCLK SMCLK ACLK的时钟源都设为外部的32.768KHz的手表晶振,然后用_delay_cycles(32768)进行1s的延时,led灯反应延时情况。可实际结果并不是1s的延时,大概只有120多毫秒左右,但用P1.4测量到SMCLK的确是32.768的频率,那MCLK也应该设置成了这个频率,但延时为什么不是1s?求解啊!(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没有找到为什么)

网友A:
用32.768晶振不能用这个函数,这个函数使用时有条件的,自己看一下说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