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L最小评估板

楼主:
(图片)

网友:
真是小巧啊??

网友A:
你调试过这个陀螺吗?我调试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温偏,这个应该怎么解决?还有就是用IIC接出数据时,随着频率的升高,噪声也越变越大,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过这个陀螺吗?我调试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温偏,这个应该怎么解决?还有就是用IIC接出数据时 ...

看一下噪声是不是在数据手册的范围内
如果超出数据手册给出的数值时检查你的硬件电路设计
比如电源、布线、退耦等等
如果没超,可以考虑使用滤波器,陀螺仪低通滤波器见CTRL6_C(15h)的FTYPE,使用低通滤波器时响应时间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噪声是不是在数据手册的范围内
如果超出数据手册给出的数值时检查你的硬件电路设计
比如电源、布 ...

这两天修改了一下,增加了低通滤波,现在受温度影响反而不是线性的了,以前还是线性的,还可以做补偿,现在反而不知道怎么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