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找了一个51开发板PCB 感觉并不怎么样 求高手指点一下它的优点

楼主:
画板子也有半年了   经常画低频的板子    基本不需要ic元件    想要进一步的学习   所以就想从51开发板画起     从网上找了一个   据说可以直接打板子     可是感觉画的并不怎么样    可能是我水平太低   不能发现里面的优点  求高手指点

80e升级版A.pcb

网友:
51基本上没太多要求,能连通就行。defeilai的这块板子量产了吧,如果是的话那就没问题,可以放心用。

网友A:
是我的错觉么,怎么感觉好多线还是悬着的,没有连接?不连接也没关系么?

网友:
可以尝试画ddr板子,画一版ddr,即使失败了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单片机板子,除非是量产板,且严格限定面积和层数,不然真的没啥好与坏的,甚至可以画几个圈圈,还美观些

网友B:
自己画就行,为何还要拿来主义呢??那么简单的东西,不明所谓的哦,,。

网友:
这个板子,参考一下就行了。低频, 密度一般。就以基本规则为标准做。你可以 找一些复杂的,上百引脚的IC。练习一下。

网友:
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呢

网友C:
挺好,怎么不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就行,为何还要拿来主义呢??那么简单的东西,不明所谓的哦,,。

参考一下   第一次开发板   看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没有  只是用于学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错觉么,怎么感觉好多线还是悬着的,没有连接?不连接也没关系么?

虽然有飞线  但实际是有线和铜连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好,怎么不怎么样了????

感觉画的比较随意   连线不怎么规整     其实我只是想问一下 这个图的画法 布局 有什么优点   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

网友:
51板也不是什么高频
基本能布通就行
布局要根据功能和封装一比考虑

网友:
好多地方都要修改,这个真不怎么样

网友:
建议找一些stm32上面的板子练手,可以去参考别人的原理图,但是PCB就不要看了,等你把稍微复杂的画的差不多了,你在去设计差分信号类的板子

网友:
怎么说呢,一般是能够用的,如果你觉得排版不够紧密的话可以自己调整一下布局再自己布线,原理多半是不会错的。低速数字电路的设计比模拟的简单很多,不用考虑那么多的问题,至于那里很多的线没有连起来是因为直接铺铜了,那就没有必要将每一个GND都连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