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

楼主:
3.7V锂电池供电,需要同时用到5V和3.3V。
1、是直接使用3.7V锂电池加个LDO直接降压3.3V,2、还是先升至5V,然后再由5V转3.3V。
第一种方案会不会效率高一点,但是这样电池输出会有两路吗,一路直接升压,另一路降压,这样会不会相互干扰。
第二种方案会不会效率很低,浪费严重

网友:
注意,锂电池标称3.7V的平台电压在3.7V,最高终止充电电压就是4.2--4.3V,放电电压为4.2V--3.0V,或者最低到2.8V
所以要先DCDC升压的,升压后选择合适的电路进行降压,降压可考虑LDO方式,也可以DCDC。

网友:
建议采用LDO降,电路简单
效率的话再根据自己的供电,功率大小纹波要求等,再仔细推敲一下

网友:
用升降压DC/DC电路,搜索关键词:SEPIC。

网友:
好的,受教了

网友:
大电流对效率敏感,应该考虑使用dc/dc,小电流直接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