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3009驱动问题

楼主:
请问单片机端口能带动j13009吗,电路如图

网友A:
假定单片机供电电压为5V,VCC也是5V。I/O口串联了38.6千欧电阻,三极管基极电流大约0.1mA多一些。只要P11不是51系列单片机而I/O口又没有上拉电阻,其它单片机端口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图中两个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尤其是三极管集电极上接10uF这么大的电容,是想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两个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尤其是三极管集电极上接10uF这么大的电容,是想干什么?

我是做软件的,不太懂这个,想做一个单片机pwm驱动10w的开关电源,所以这个图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单片机供电电压为5V,VCC也是5V。I/O口串联了38.6千欧电阻,三极管基极电流大约0.1mA多一些。只要P11不 ...

我是做软件的,不太懂这个,想做一个单片机pwm驱动10w的开关电源,所以这个图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软件的,不太懂这个,想做一个单片机pwm驱动10w的开关电源,所以这个图能用吗?

单片机输出PWM信号驱动开关电源,此图不能用。
PWM驱动开关电源中功率开关管,要求开关管动作上升下降沿足够陡。别说存在零点几微法的电容和5.6千欧的电阻构成低通滤波,就是1千欧电阻和功率开关管输入电容(分布电容,图中未明显表示)构成的低通滤波,已经足以使功率开关管动作不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