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蓝牙低功耗一对多原理的疑问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低功耗蓝牙一对多,最多一对四,且对吞吐量有一定要求,但也不高,总共20kb/s左右,考虑到扩展能达到50kb/s当然更好,本人的学习能力是在捉急,学习了许久仍然搞不清楚原理所在,网上相关的资料也比较少,所以向大家求助,讨论思路。
       通过《低功耗蓝牙开发权威指南》和一些博客基本了解了蓝牙低功耗协议原理,但仅限单主从机的情景,一主多从的情景上述资料基本没有谈及。在《低功耗蓝牙开发权威指南》中有一段话提到:
8.6.1与白名单设备发起连接
       最常用的连接方式是主机先将对端设备添加到白名单中,然后再与白名单中的设备进行连接,控制器可以统一时间与多个设备设备发起连接。实际上,这能让主机请求控制器同时与A、B、C、D、E、F等设备发起连接。
这段话也好理解,但是且不谈实践,理论上也有很多疑问;首先通过一段时间的监听获取多个设备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发起连接,如果是对多个,即发送多个Connect Request,如下图所示:
连续发送多个Connect Request当然是可以的,毕竟只要发送了主机就认为已连接,也不需要从机回复,但是所有的连接参数应该怎么定,后面和多个从机通信时如何保证不会互相干扰,这里就超乎我的理解范围了。

       在单Master/Slave的情况下,连接之后的过程很简单,每个连接事件互相通信而已,暂时不考虑大数据量的情形,如下图所示:
摘自《Inside Bluetooth Low Energy》
一对多到底是如何通信的,BLE是时分复用的,主机和多个从机之间的·通信是如何错开的,何时开始,连接间隔多少,主机是怎么控制的。考虑到还有跳频,难以理解。如果能有个框图就最好了。
买了三块CC2640r2f launchpad,感觉好难开发,网上买了NRF52832开发板,带教程的,想先把原理搞明白。

网友:
没人回复自顶一下,CC2640有一些例程可以一对多,我尝试了一下可以,一些博客写了安卓下连接多个设备的例子,我感觉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仍然没有原理的问题,一对多的情境下是如何建立连接、之后的数据包是如何交互的,进展艰难,后面还有一大堆代码没写呢

网友A:
参考一些比较老的研究经典蓝牙调度策略的文章,低功耗蓝牙也存在类似的调度策略,但问题是我搜集到的资料只是调用相关接口即可实现一对多,并且没有同时与多个从设备大数据量交互的实例,没有原理的沟通,很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些比较老的研究经典蓝牙调度策略的文章,低功耗蓝牙也存在类似的调度策略,但问题是我搜集到的资料只 ...

现在蓝牙漏洞也比较多,你需要结合官方公布的一些修复办法来弄的。确实难度比较大的。

网友:
您好!我们是创域兴泰科技有限公司 在国内专业级半导体目录分销商中也是首屈一指的,长期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海外直购产品服务,欢迎各位新老客户找我询价
海外订货:Digi-Key Future element14 ARROR VERICAL, Mouser等渠道商以及国内线下代理商长期合作,均有优势价格。
十年独立分销经验专注品牌线:ST、IR、ON、NXP、VISHAY、TI、MAX、AD、TST、ATMEL、Infineon、MICROCHIP......
主营IC集成电路,继电器,二三极管,连接器,蜂鸣器,晶振,电容,电阻,电感,单片机,滤波器,二三极管,手机IC,连接器,继电器,光耦......
电子IC集成电路芯片一站式BOM表配单
全程正规报关,可以含税交易,不含税交易更有优势。
所售产品保证原装进口,假一赔十
深圳公司:深圳市创域兴泰有限公司
联系人:Even(陈先生)
商务QQ:2058066425  手机:13430474487(微信同号)
E-mail:2058066425@QQ.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华联发大厦西座701室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后来有理解这个过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