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pice压控开关,低电平不能关断的问题

楼主:
关于pspice压控开关,低电平不能关断的问题:根据pspice压控开关的原理,如图,压控开关的阀值设为2v,右端为接入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左端一组电源为控制开关导通与关断(即,当控制电压大于2v时,开关闭合,右端导通正常工作;当控制电压小于2v时,开关断开,右端截止)

但是仿真结果如下:

低电平,即当控制电压小于2v时,开关并没有关断!!请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你的开关是0V截止的吧!要低于0或=0,除非VH=4(开通),VT=2(关断),这才是2V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开关是0V截止的吧!要低于0或=0,除非VH=4(开通),VT=2(关断),这才是2V关断。

当控制电压处于压控开关关断电压和导通电压之间时(VT<V<VH),我在《pspice元器件模型建立及应用》中看到只有简单的一句“电阻随电压连续变化”,请问大佬知道具体是如何变化的吗?开关电阻和电压变化的曲线或者趋势相同吗?或者在哪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