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月】请分析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如果电路中二极管出现下列情况,分别会出现什....

楼主:
下图所示是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如果电路中二极管出现下列情况,分别会出现什么问题?
1、D1开路;
2、D2短路;
3、D3极性接反;
4、D1、D2极性都接反;
5、D1开路,D2短路。

答案在这里(回复可见)

1、全波整流变成半波整流
2、D1和变压器副边绕组可能被烧毁
3、U2正半周时,D3、D4和副边绕组过流可能被烧毁
4、正常整理流通路被切断,RL上无输出波形
全波整流变半波整流,U2正半周时,RL上有整流后的波形

网友:
1,变成半波 2烧机 3烧机 4开路,无反应 5半波

网友:
1、变成半波整流输出。2、引起烧毁熔丝(图中无熔丝,实际应用在电源输入端会穿入熔丝)。3、引起烧毁熔丝(图中无熔丝,实际应用在电源输入端会穿入熔丝)。4、无直流电流的输出。5、变成半波整流输出。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先说一管的,一管开路,变成半波整流,一管击穿,同位(直流电位)管跟着烧毁。

网友:
只要有管子短路,整流桥纵不炸飞也会烧至面目全非,
两管开路,对角管开路变成两管串联的半波整流,交流同位管开路则全桥不通,电路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