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漏洞如何处理

楼主:
请问大家一下这个铺铜漏洞如何处理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这里是不是有个啥东西影响普通了,要想填上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放个填充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不是有个啥东西影响普通了,要想填上的话最简单的就是放个填充块

填充我也想过了,但下次如果再次遇到,总不能也是填充吧?下次没东西,我几个层打开看过了,

网友:
搞定了,是下面的开孔引起漏洞的

网友:
应该先查明出现这种漏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