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千兆网口丢包

楼主:
我是用FPGA控制千兆网口向PC机发送数据,PC机端是在虚拟机上的Linux系统上写了个接收数据的代码。当我FPGA发送数据包的频率较低时,虚拟机端接受的数据包的丢包率就比较低,几万个会丢失一两个数据包;当我FPGA端的发送数据包的频率快时,PC机端接收的数据包的丢包率就很大了;这种问题应该是出在PC机端的吧。

网友A:
先用电脑实测下这个虚拟机千兆网口的性能把

要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电脑实测下这个虚拟机千兆网口的性能把

谢谢,这个应该怎么测试,对网络这一块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应该怎么测试,对网络这一块不是很懂。

两台电脑连在一起,用现成的局域网传输软件测试,或自己写代码测试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电脑连在一起,用现成的局域网传输软件测试,或自己写代码测试

好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