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电路求助

楼主:
如上图,是利用JFET控制的AGC电路,但是进行实物焊接后
波形并不能稳定在一定范围  而是随着输入增加而增加
但是电路我也检查过,没有出现漏接,短路情况
求助
波形情况:输入输出接近100 当输出电压接近10V 波形接近方波

网友:
Uref是负的20 那里标错了

网友A:
“波形并不能稳定在一定范围  而是随着输入增加而增加”

输入信号(R20左端)频率是多少?“随着输入增加而增加”,你实验时输入信号最小幅度多少?最大幅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形并不能稳定在一定范围  而是随着输入增加而增加”

输入信号(R20左端)频率是多少?“随着输入增加 ...

频率是5k左右,最小幅度0.05V 最大1V

网友:
仅仅从电路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AGC电路不受控,问题多半出在压控增益环节。
你的电路的压控增益是用场效应管实现的,建议你开环调试,步骤如下:
1、将反馈输出断开(C1处),然后用信号源直接向U2A注入信号
2、逐渐增大信号源输出幅度,观察Q1栅极的电位变化情况,应该在某个幅度附近出现栅极电位的迅速变化。如果不是这样就要逐级查找问题(U2)
3、如果Q1栅极正常,可以用另一个信号源在R20左端送入信号,然后改变第一个信号源幅度,在U1输出观察压控增益的变化情况

网友B:
如果没有两个信号源,还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开环调试:
1、信号源与示波器按照正常接法,接在R20左端与U1输出,断开C1(开环)
2、在C2上端直接接入一个可变的直流电压,改变这个直流电压,观察放大器增益的变化情况,记录增益与此控制电压的对应关系
3、将信号源改到C1处,在C2处检查输入信号幅度与控制电压的关系,与步骤2记录的关系对比
总之,类似这种闭环反馈的系统,用开环的办法可以将问题切割到各环节,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故障定位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两个信号源,还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开环调试:
1、信号源与示波器按照正常接法,接在R20左端与 ...

感谢您的回复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两个信号源,还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开环调试:
1、信号源与示波器按照正常接法,接在R20左端与 ...

请教下大神
这里的Rds该怎么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大神
这里的Rds该怎么求

rds不是如何求的问题,是如何测的问题。不同型号的场效应管,不同的偏置电压,都会有不同的rds。通常通过晶体管图示仪就可以测量,就是测输出特性曲线,然后计算在给定Vds和Vgs下的rds。在你的电路中,Vds=0,Vgs就是反馈回来的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s不是如何求的问题,是如何测的问题。不同型号的场效应管,不同的偏置电压,都会有不同的rds。通常通过 ...

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
我试试看

老师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我进行测试,发现是差分放大这一块有问题,当输入信号变时,差分输出不变。但是我检查过电路,电路连接正常,想问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打扰了,谢谢。
信号接在整流输入端(整流、滤波工作正常)
输出一直是-1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你好,按照你的方法我进行测试,发现是差分放大这一块有问题,当输入信号变时,差分输出不变。但是我 ...

应该是你的参考电平Vref设置的不对。
你的运放电源只有正负15伏,最大输出大概只有正负13伏,而你将参考电平设为20伏,所以那个比较器(差动放大器)肯定永远处于输出饱和状态了。
你只要测量一下C2上端的电平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参考电平Vref设置的不对。
你的运放电源只有正负15伏,最大输出大概只有正负13伏,而你将参考 ...

但是在测试,我的Uref是-15,还是大了吗?

网友:
你实际去测一下C2上端的电平,看看经过整流得到的输出直流电平能有多大!
在AGC电路中,这个VREF是确定AGC起控电平的,你现在将它设为15V,难道你的输出电平能够达到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在测试,我的Uref是-15,还是大了吗?

实际上,由于运放电源电压的限制,7脚的输出峰值最大只能13伏左右,经过R14C2的平均,最高电压只能到达大约8伏!

网友:
为了保证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建议将VREF(绝对值)设置得小于5v。
另外,R15阻值有点大,按照这个阻值,AGC起控电压会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由于运放电源电压的限制,7脚的输出峰值最大只能13伏左右,经过R14C2的平均,最高电压只能到达大 ...

确实只有-8V,我回去在试试。
感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