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esp8266固件更新问题

楼主:
更新下固件就成这样了,还有解吗?

网友A:
重刷一下固件吧!micropython常有这种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刷一下固件吧!micropython常有这种现像

刷了好几次了,都是这样,网上教程看了不少,也没有解决

网友:
没有先清除flash吧,下载固件前一定要先擦除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