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lash超过64K的读写操作方法

楼主:
#include "msp430xG46x.h"
void WriteFlashErrorNum(void);
//----------------------------------------------------------------------
//功能:从flash中读出数据,只需给出首地址和取出数据的数量
//日期:2006.12.13
//输入:waddr为flash的地址,length为数据长度
//输出:无
//----------------------------------------------------------------------
void ReadFlash(unsigned long int waddr,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char i=0;
  if(FlashMangleFlag==0)
  {
    while(FCTL3 & BUSY);
    if(length>64) length=64;
    while(length--)
    {
      Internal_flashdata[i++]=__data20_read_char(waddr++);
    }
  }
}

//----------------------------------------------------------------------
//功能:段擦除;
//日期:2006.12.13
//输入:waddr为flash的地址,
//输出:无
//----------------------------------------------------------------------
//void EraseFlashOneBlock(unsigned long int waddr)
void EraseFlash(unsigned long int waddr)
{
  if(FlashMangleFlag==0)
  {
    if((waddr>=0x1f400) && (waddr<0x20000))
    {
      while(FCTL3 & BUSY);
      _DINT();
      FCTL2 = FWKEY + FSSEL1 + FN4;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__data20_write_char(waddr,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while(FCTL3 & BUSY);
      FCTL3 = FWKEY + LOCK;                     // Reset LOCK bit
      _EINT();
    }
  }
}

//----------------------------------------------------------------------
//功能:将数据写入flash;
//日期:2006.12.13
//输入:waddr为flash的地址,length为数据长度,*buf为指向数据的指针
//输出:无
//----------------------------------------------------------------------
unsigned char  WriteFlash(unsigned long int waddr,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int length)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temp,ErrorFlag = 0;
    if(FlashMangleFlag==0)
    {
      if((waddr>=0x1f400) && (waddr<0x20000))
      {
        while(FCTL3 & BUSY);
        _DINT();
        FCTL2 = FWKEY + FSSEL1 + FN4;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i=0;i
        {
          __data20_write_char(waddr,*buf);     // Write value to flash
          temp = __data20_read_char(waddr);    // Read one byte

          if(temp!=(*buf))                     // 判断读出的数据和写入的数据是否相当
          {
            ErrorFlag = 1;                   //写入flash操作错误标志
            ErrorFlashNum ++ ;
          }

          waddr++;buf++;
        }

        while(FCTL3 & BUSY);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 + LOCK;                     // Reset LOCK bit
        _EINT();
        if(ErrorFlag == 1) WriteFlashErrorNum();
      }
    }
    return ErrorF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