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帖,关于传感器检测系统

楼主:
1芯积分
各位大佬,对这块不太熟悉。
请教下:
输入量是传感器的4-20ma信号,输出量是与之非线性对应关系的数值,用显示器显示出来。类似这种关系:

请问用什么转换比较合适?AD转换+单片机吗?还是其他处理器可以更方便的做出来?
万分感谢。

网友A:
对于非线性校正,用曲线拟合法是最简单的。也就是在程序中定义一个数组,输入与该数组一一对应,输入数值用查表法转换成表格中的数据输出,这样就不存在非线性误差了。硬件平台当然是ADC+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非线性校正,用曲线拟合法是最简单的。也就是在程序中定义一个数组,输入与该数组一一对应,输入数值用 ...

感谢指点。
请问具体的话,是使用单片机还是PLC或者STM32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
请问具体的话,是使用单片机还是PLC或者STM32比较合适?

用MCU(微控制器,俗称“单片机”,但非专业称呼,应避免使用),STM32也是一种MCU。PLC是基于MCU的一种应用,并不支持任意曲线拟合,有的PLC有内置针对热电偶等的拟合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