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8Z610EVM

楼主:
请问
1、图1中BQ28Z610EVM的J1的接线端子接什么了?
2、在使用BQ28Z610设计电路时,其数据手册中,如图2中的PACK+和PACK-接什么?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
J1按手册说明是接充电器的,Pack +至Pack-输入电压
一般使用时,需要将Pack + 和BAT+ 短接一下激活芯片

网友A:
那我如果不需要充电器的话,在我设计电路的时候PACK+.PACK-就什么也不用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如果不需要充电器的话,在我设计电路的时候PACK+.PACK-就什么也不用接?

是的
平常用来激活新的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