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800PWM级的变压器讨论

楼主:
如图所示:是CM6800PWM电路中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匝数比应该怎么去确定?
1、假设输出电压设定为12V,PFC_VOUT=380V ,变压器需要变压是多少V给副边,然后由下级电感L4,L5储能变为12V?
2、该电路为单晶正激变换电路,请问在Q3关闭时,因为此时下端为0V,那么变压器副边上端电压多少?此时变压器能量如何流通?
网上说正激电路变压器使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有谁可以帮我讲解在Q3关闭时变压器如何变化的?
3、如图所示,变压器时初级线圈两砸,那么初级线圈两砸不会互相影响吗?因为他们磁通量都是通过统一个铁芯!
————————拜托给为相关指导该知识点的可以讲解讲解,也为后来者提供答案!

网友:
1、假设输出电压设定为12V,PFC_VOUT=380V ,变压器需要变压是多少V给副边,然后由下级电感L4,L5储能变为12V?

这要由你的工作方式(正激还是反激)、PWM占空比变化范围等等因素来决定。

网友:
2、该电路为单晶正激变换电路

由存在D13C22R27看,不大像是正激变换电路,倒像是反激。

请问在Q3关闭时,因为此时下端为0V,那么变压器副边上端电压多少?

“下端为0V”是指哪个绕组?
如果是指右上绕组,那么此绕组在Q3关断时上端电压与开关电源是正激还是反激工作关系极大。先要确定该电路是正激还是反激才可以开始计算。

网友A:
网上说正激电路变压器使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有谁可以帮我讲解在Q3关闭时变压器如何变化的?

前面已经说过,此电路不大像是正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说正激电路变压器使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有谁可以帮我讲解在Q3关闭时变压器如何变化的?

前面已经说 ...

这个电路不是正激?大哥别玩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正激?大哥别玩我

我都说个副边,也就是次级线圈上端电压,你还问哪边?你到底懂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正激?大哥别玩我

“这个电路不是正激?”
我在3楼和4楼都说过,这个电路不像是正激。
正激和反激,根本的区别在于变压器绕组方向(同名端)。但你的电原理图中并未明确标注绕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说个副边,也就是次级线圈上端电压,你还问哪边?你到底懂不懂?

“我都说个副边,也就是次级线圈上端电压,你还问哪边?你到底懂不懂?”

这个变压器有三个副边,或者叫做三个次级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正激?”
我在3楼和4楼都说过,这个电路不像是正激。
正激和反激,根本的区别在于变压器 ...

我会再去看看

网友:
居然有人质疑maychang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