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
两个发光二极管并联,它们之间的间距多少才合适?它们工作时不是同时点亮的,两个颜色也不同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怎么近都行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了 你如果还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做 那我来告诉你

100mm吧  清晰明朗 一眼就知道情况 不用转头

网友:
它们工作时不是同时点亮的,所以,距离比较近也没有关系。符合间距规则的情况下。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的间距要考虑焊接装配就行了

网友B:
颜色不同的LED可不能直接并联,因为结压降不同。两个布置很近的LED是可以的,不会互相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的间距要考虑焊接装配就行了

楼主很的很明白了,不同时亮,所以只要不影响焊接,距离可以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颜色不同的LED可不能直接并联,因为结压降不同。两个布置很近的LED是可以的,不会互相影响。

看的好仔细,如果你不说“并联”,我都没注意这个问题,赞一个

网友:
只要两者插的下能焊就行,没什么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