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单片机串口通信时,经常选用11.0592MHz的晶体?

楼主:
为什么在单片机串口通信时,经常选用11.0592MHz的晶体?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思考的有很多,例如:为什么波特率要定义为9600,115200等这些值,如果定义为1000,10000岂不是更方便计算?
下面这个朋友说的很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回复即可查看,

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查过很久,浅层原因是使得9600相关的串口波特率更精准。可是波特率是人定的啊,我如果定成10000,那么12mHz的晶振就更合适了。显然这个原因不能令人信服!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不过国内穷究的人太少,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就以为解决了问题。真实原因是以前通信线缆的电气特性和人们的工艺水平决定了与9600相关的波特率成为主流,后来定标准时就延续了下来。说到底还是底蕴和标准的问题,这也是当今中国最应该下苦功的地方。

网友A:
因为对其整数分频后可以得到4800,9600,57600等常用波特率。

网友B:
传统51最大工作频率是12M,小于此数值最整的数就是这个,串口可以最高工作在115200

网友C:
就是为了分频得到常见的波特率

网友D:
为了分频后得到准确的常用波特率。

网友:
为了波特率准确

网友E:
这个一方面是为了有一个精确的指令周期(我记得是),另一方面,是为了串口,定时器等能实现精确定时和准确的串口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对其整数分频后可以得到4800,9600,57600等常用波特率。

其实仔细分析波特率一系列值的规律,就可发现,波特率一般都是2倍的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传统51最大工作频率是12M,小于此数值最整的数就是这个,串口可以最高工作在115200

51单片机晶振频率和实际工作频率是12倍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为了分频得到常见的波特率

是为了得到准确的波特率,对于51来说,是让定时器的值能够是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分频后得到准确的常用波特率。

不是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方面是为了有一个精确的指令周期(我记得是),另一方面,是为了串口,定时器等能实现精确定时和准确的 ...

为了让定时器的值是整数,这样更准确

网友:
回复一下,看一下吧

网友:
限于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以2的指数来选的

网友:
看下楼主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让定时器的值是整数,这样更准确

很早之前搞51的时候,看过这方面的资料。现在有点忘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1单片机晶振频率和实际工作频率是12倍的关系

回答这个题必须提下传统51最高工作频率12M,否则应该扣分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 11059200/2*3=16588800也是可行的,现在51早就没这个限制了,很多设计还在用这个也很无耐.

网友:
我只知道32.768KHz正好是二进制的0b01000000 00000000,这样判断1秒的计数周期就会很方便,只要判断bit14是否非零就可以了,不过波特率似乎又和这个无关。

网友:
本质上,这是个“次序”问题。
电报发明后,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递成为可能。但是,电报报文的传递需要收发双方同时操作,如果发送者想发报而接受者不在呢?那自然没法传递信息了。怎么解决?于是有人发明了自动电报机,因为其输出是通过打字机实现的,信息则通过电信号传输,所以这样的电报机被称为“电传打字机”或“电传机”。后来,电话普及,通过电话线路做电传比电报专用线路的成本低多了,再加上电子技术的大力发展,利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做电传在技术上已经成熟。不过,各个厂家的电传机速度不尽相同,厂家则尽力提高自己产品的传输速度,为便于交互,于是电传机的传输速率被统一。开始电传机的速率指标是每分钟多少字符,使用Modem的电子式电传机则采用波特率来表达,于是就有了50、75、100等取整的数值。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300bps成为当年高端电传机的标志并长期使用。电传机有个机械打印的速度瓶颈,所以300bps足够用了。
因为电传机的大量使用,促进了Modem的发展,300bps可以被轻松突破。为了规范,在1970年,美国电子工业协会联合业内几家骨干厂商颁布了波特率标准,以300bps为起点,以2的幂作为级差倍数,于是就有了300、600、1200、2400、4800、9600等等看似奇怪的数值。之所以要用2的幂,因为在数字电路中2分频是最容易的。
MCS51为什么要用11.0592MHz这样的主频,这当然是波特率精度要求的结果,跟51的波特率发生器由主频12分频有关,但本质上是为了凑当年的那个主流高端电传机的300bps及由它带来的波特率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