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桥和微波传输区别

楼主:
1、从频率上面来分无线网桥现在申请的只有两个频段一个就是2.4G另外一个就是5.8G,而我们提到的微波产品频段比较多了,微波是指频率为300MHz-300GHz范围内的无线电波。实际上这个无线网桥也在微波的频段范围之内了,只是给它起了个很好的名字了。

    2、传输距离不同,无线网桥的传输距离很短的了,一般都在3-5公里的路程了,而微波产品传输的距离就比较长了,这个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下来定的了,一般在设计一跳链路的时候都需要事先勘测或者测试的,比如有30公里的,50公里的,也有很短的1公里的,这个根据天线的大小和你选择的频段的不同来分的。

    3、绕射功能不同的了,微波基本上没有绕射功能了,频率越高绕射功能就越弱了,所以在我们的微波工程案例中很远的距离就需要一个微波中继器,也就是微波接力,这里说到绕射功能,2.4G的无线网桥有一定的绕射功能了,比如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放置了无线网桥,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都可以收到信号,信号只是减弱了一些。而我们提到的微波需要直视方式,就是说短距离的通过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的,或者长距离的通过一定的仪器仪表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可以通过望远镜能够看见的。

    4、设置方法不同,这个基本上差不多的,现在的设备都基本上是傻瓜式的了,大部分厂家在出厂的时候都做过了最简单的设置,只要其他条件都具备了,在上面设置一两个参数就可以通的了,这个不是很难的。

    5、用处不同,用处基本上差不多的了,都可以传输视频、音频以及数据信号,但是在2.4G的无线网桥可以单独使用,作为一个无线AP来达到无线信号的传输。微波就没有这种功能的了。

    应用

    无线网桥在实际中将如何运用架设,再此推荐几种可采用的架设方案:

    点对点方式

    点对点型(PTP),即“直接传输”。无线网桥设备可用来连接分别位于不同建筑物中两个固定的网络。它们一般由一对桥接器和一对天线组成。两个天线必须相对定向放置,室外的天线与室内的桥接器之间用电缆相连,而桥接器与网络之间则是物理连接。

    中继方式

    即“间接传输”。BC两点之间不可视,但两者之间可以通过一座A楼间接可视。并且AC两点,BA两点之间满足网桥设备通讯的要求。可采用中继方式,A楼作为中继点。BC各放置网桥,定向天线。A点可选方式有:Ⅰ放置一台网桥和一面全向天线,这种方式适合对传输带宽要求不高,距离较近的情况;Ⅱ如果A点采用的是单点对多点型无线网桥可在中心点A的无线网桥上插两块无线网卡,两块无线网卡分别通过馈线接两部天线,两部天线分别指向B网和C网;Ⅲ放置两台网桥和两面定向天线。

    点对多点传输

    由于无线网桥往往由于构建网络时的特殊要求,很难就近找到供电。因此,具有PoE(以太网供电)能力就非常重要,如可以支持802.3af国际标准的以太网供电,可以通过5类线为网桥提供12V的直流电源。一般网桥都可以通过Web方式来进行管理,或者通过SNMP方式管理。它还具有先进的链路完整性检测能力,当其作为AP使用的时候,可以自动检测上联的以太网连接是否工作正常,一旦发现上联线路断线,就会自动断开与其连接的无线工作站,这样被断开的工作站可以及时被发现,并搜寻其他可用的AP,明显地提高了网络连接的可靠性,并且也为及时锁定并排除问题提供了方便。总之随着无线网络的成熟和普及,无线网桥的应用也将会大大普及。

    应用环境

    在无高大障碍(山峰或建筑)的条件下,一对速组网和野外作业的临时组网。其作用距离取决于环境和天线,现7km的点对点微波互连。一对27dbi的定向天线可以实现10km的点对点微波互连。12dbi的定向天线可以实现2km的点对点微波互连;一对只实现到链路层功能的无线网桥是透明网桥,而具有路由等网络层功能、在网络24dbi的定向天线可以实层实现异种网络互联的设备叫无线路由器,也可作为第三层网桥使用。

    无线网桥通常是用于室外,主要用于连接两个网络,使用无线网桥不可能只使用一个,点对点必需两个以上,而AP可以单独使用。无线网桥功率大,传输距离远(最大可达约50km),抗干扰能力强等,不自带天线,一般配备抛物面天线实现长距离的点对点连接。

    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802.11n的无线网桥,传输速率可达到300Mbps以上。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速率远远低于商家标榜的数值。但相对于11g的速率的确提高了很多,这也使得我们要求高带宽,高传输速率成为可能。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有更多的新产品会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衍生出来 。

网友:
我一跃上点将台,拔剑出鞘,刹那间电闪雷鸣,云团翻动,台下顿时静了下来。只见伸出左手,接过侍从递过的一碗酒,仰喉一饮而尽,摔碗于台前,剑锋往前一指。台下摔碗声一片,顿时金戈交磨之声一片,众人尽呼之。稍刻,得静,均望于我。屏气稍刻,吼出一声:“消灭零回复,沙发是我的! ” 楼下均呼:“万岁! 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