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的help使用

楼主:
 最近采用microPython中文社区的ypb nano板子,在学习过程中终端输入help(pyb)函数,出现很多的函数和class,然后我在输入help(‘class’)发现有的calss会显示出参数,例如LED,ADC等但是也有的显示没有定义这个class。
这是怎么回事?@dcexpert

网友:
help是一个内置函数,可以显示一些常用函数和REPL的用法。这些文字实际上是一些预先定义的字符串,所以只有定义过的内容才会有显示,否则就没有提示。

如果输入的内容是系统的库(不可用引号,会被当作字符串),那么就会显示出库包括的内容。可以进一步用help查看库的函数,不过通常没有更详细的解释,因为单片机的空间比较有限,不能把这些帮助都放入到flash,完整的帮助还是需要查看文档的。

比如:
help(pyb)
help(pyb.I2C)
help(pyb.I2C.scan)

网友A:
如果输入内容不是系统的库,就会认为是变量,如果变量定义过,就会显示变量内容和类型;否则就显示没有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内容不是系统的库,就会认为是变量,如果变量定义过,就会显示变量内容和类型;否则就显示没有定义 ...

谢谢解答,完整的帮助手册在哪里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