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开关电源的工作模式

楼主:
BUCK电路的两个工作模式,是DCM和CCM,实际就是判断电感在放电的时候是否放到零,若为零,则DCM模式,否则为CCM模式,可是在具体的电路中,怎样判断这个电感的电流是否放到零呢?

网友A:
Buck电路必有续流二极管。要判断具体的Buck电路工作于何种模式,用示波器看续流二极管两端电压波形即可。当然,若有电流探头,直接看电流波形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必有续流二极管。要判断具体的Buck电路工作于何种模式,用示波器看续流二极管两端电压波形即可。当 ...

能否通过计算电感电流得到电流值来判断工作于哪种模式?

网友:
连续模式和不连续的电压波形是一样的,可以通过测是以电流是否连续来区分
或者用示波器测电感到开关管之间的电压波形,  会有用一个时间段, 无高电位,此时是轻载,就是进入不连续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通过计算电感电流得到电流值来判断工作于哪种模式?

既然是“具体电路”,那就需要测量而不是计算。
计算是设计电路时的工作,实际电路则是根据设计而成的。实际电路必与设计结果有差异,例如元件数值总有一定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通过计算电感电流得到电流值来判断工作于哪种模式?

设计电路时,当然要计算电感电流,取定电感值(和其它参数)后,负载变化会使电路在DCM和CCM之间转换。但实际电路电感量并不是设计时取定的电感量(总有一定误差),那么究竟现在电路工作是DCM还是CCM,只能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电路时,当然要计算电感电流,取定电感值(和其它参数)后,负载变化会使电路在DCM和CCM之间转换。但实 ...

我看书上讲得是,CCM是电感电流不会降到零马上又到储能状态,而DCM是电感降到零后进行储能。并不是在CCM和DCM之间进行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书上讲得是,CCM是电感电流不会降到零马上又到储能状态,而DCM是电感降到零后进行储能。并不是在CCM ...

不错,DCM和CCM这两个缩写本身就是“电流断续”和“电流连续”的意思。
但Buck电路究竟工作于哪一种状态,由电路元件参数、PWM占空比和负载决定。电路元件参数在实际电路完成后不会有多大变化,但占空比和负载却是会变化的。占空比或者负载变化后,Buck电路就可能从一种工作模式转换为另一种工作模式。
不仅Buck电路会从一种工作模式转换成另一种,Boost电路和Buck-Boost电路也是一样。这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DCM和CCM这两个缩写本身就是“电流断续”和“电流连续”的意思。
但Buck电路究竟工作于哪一种状态 ...

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DCM或CCM。比如设计为DCM模式,但实际电路工作时有可能由于负载或占空比的变化,工作模式有可能变为CCM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DCM或CCM。比如设计为DCM模式,但实际电路工作时有可能由于负载或占空比的变化,工 ...

设计为DCM模式,这样工作的条件是占空比、负载在某个范围内(可以计算出来)。但完成电路之后,负载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输入电压也是可能发生变化的(要稳定输出电压就必须改变占空比),工作模式就有可能由DCM转换成CCM,反过来也可能由CCM转换成D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为DCM模式,这样工作的条件是占空比、负载在某个范围内(可以计算出来)。但完成电路之后,负载是可能 ...

@maychang老师很专业,多谢指导。自己也在看 开关电源的书,看了前面一点,脑袋晕圈了,唉,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