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正弦振荡电路的拍频 实际应用

楼主:
特雷门琴演奏
两个正弦振荡电路的拍频,实际应用。

网友:
哪位有兴趣DIY一个?

网友:
okhxyyo 怎么把此帖移动到这里来了?莫非是看到了“正弦振荡电路”、“拍频”?
不过,放在这里也好。

网友A:
网上搜了两个特雷门琴的电路。
第一个比较简单,全部用集成电路构成,但是没有音量控制,只能算半个琴。
第二个是全的,不过用晶体管构成,若要DIY会繁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了两个特雷门琴的电路。
第一个比较简单,全部用集成电路构成,但是没有音量控制,只能算半个琴。
...

第二个也不算复杂,一共使用了八支分立三极管。

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个可变频率振荡器,一个固定频率振荡器,最终我们听到的是两个频率的拍频。

网友:
这个特雷门琴工作原理,在真空管时代已经产生。惠普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是文氏电桥振荡器,用于产生比较纯粹(非线性失真很小)的正弦信号。但文氏电桥振荡器如果要改变振荡频率的话,必须同步改变两个可变电阻或者两个可变电容。由于可变电阻或者可变电容变化范围不可能做得很大,通常文氏电桥振荡频率变化范围只有十几倍。如果要20Hz~20kHz范围变化,只能用开关换档,每档内可以连续变化。真空管时代就有一档内频率连续变化数千倍,覆盖全部音频范围的振荡器,其原理就是两个高频振荡器,一个定频,一个频率可变。输出的音频是这两个振荡器产生频率的“拍”。可变频率的高频振荡器频率只需要变化很小范围,其“拍”的频率可以有很大的变化倍数。视频中的特雷门琴,声音大致上是纯正弦。

网友A:
我关注的要点是,两个电路中均存在非线性变换,第一个电路是异或门,第二个电路是二极管。正是这个非线性器件才使得拍频得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关注的要点是,两个电路中均存在非线性变换,第一个电路是异或门,第二个电路是二极管。正是这个非线性器 ...

正是这个非线性器件才使得拍频得以输出。

正是。

“拍频”如果不是很低(例如数Hz),是不能直接感觉到的,何况此电路中两个振荡器振荡频率均在数百千赫兹数量级,产生“拍”的这两个信号并不能直接听到。
第二图中二极管D4,明显就是个普通的检波电路。图中也标注为DETECTOR。

网友:
非线性的用途之一,就是混频,二极管混频用的是拐点区,
二极管是无增益的,拐点区的非线性能在无增益的情况下表现出有源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