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传输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
C114电容两端电压不同,左端为3.3V,右端为3.0V,这个电路能导通吗?传输的是高频信号。

网友A:
“C114电容两端电压不同,左端为3.3V,右端为3.0V”

想来3.3V和3.0V是对地的直流电压。既然“传输的是高频信号”,那就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信号频率足够高,C113和C114的容抗就足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14电容两端电压不同,左端为3.3V,右端为3.0V”

想来3.3V和3.0V是对地的直流电压。既然“传输的是高 ...

请教一下大神,对DP的传输有了解吗,还有PI3VDP12412这个接口开关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大神,对DP的传输有了解吗,还有PI3VDP12412这个接口开关芯片?

“对DP的传输有了解吗”
这个不知道,连DP是什么都不知道。
至于“PI3VDP12412这个接口开关芯片”,我也只能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