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接口速度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现在想用一款stm32F405的USB接口功能,但是我想用到他的high speed模式,就是速度越快越好(理论是480MHz),我想问一下,谁之前用过此方案,并实际测试过,速度到底怎么样?最好能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A:
要有专门的芯片来做电路才行.st的demo板上就有这个部分.480M位,不是字节

网友:
dwcotg方案,我估计性能可以达到30MB/S,以前用它接过摄像头,数据量在5.4MB/S。
实测过lpc43xx的usb device速度,到34MB/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有专门的芯片来做电路才行.st的demo板上就有这个部分.480M位,不是字节

能介绍下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下具体型号吗?

带otg的都可以,我也没弄过,要那么高速度干嘛呀,传图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