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ramdisk系统,MYZR ramdisk启动

楼主:
 主机平台: UBUNTU14.04
硬件平台:明远智睿MY-IMX6-EK200
编译器:      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9-2014.09_linux.tar.xz
buildroot版本:buildroot-2017.02.5.tar.bz2

文件系统:

$ cd rootfs
$ TARGET=rootfs
$ find . | sudo cpio --create --format='newc' | gzip > ../$TARGET.cpio.gz
$ IMAGE_TYPE=ramdisk

$ cd ..
$ mkimage -A arm -O linux -T $IMAGE_TYPE -C none -a 0 -e 0 -n "MYZR i.MX6 $IMAGE_TYPE" -d ./$TARGET.cpio.gz ./$TARGET.$IMAGE_TYPE
ramdisk系统文件是rootfs.ramdisk,直接复制到/dev/mmcblk3p1分区。
设置U-BOOT的环境变量:
setenv rd_file rootfs.ramdisk
setenv rdargs 'run set_disp;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disp_args}'
setenv loadrd '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initrd_addr} ${rd_file}'
setenv bootcmd_rd 'mmc dev ${mmcdev}; if run loadimage; then run rdboot; else run netboot; fi;'
setenv rdboot 'echo Booting from ramdisk ...; run rdargs; run loadrd; if run loadfdt; then 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else echo WARN: Cannot boot from ramdisk; fi;'
启动后,出现以下信息:
U-Boot 2015.04-svn131 (Mar 19 2018 - 10:38:28)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5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35 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YZR i.MX6 Evaluation Kit
Model: MY-IMX6-EK200-6Q-1G
I2C:   ready
DRAM:  1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SF: Detected SST25VF016B with page size 256 Bytes, erase size 4 KiB, total 2 Mi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60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FEC [PRIME]
Error: FEC address not set.
Normal Boot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
=>
=>
=> setenv rd_file rootfs.ramdisk
=> setenv rdargs 'run set_disp;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disp_args}'
=> setenv loadrd 'fatload mmc ${mmcdev}{mmcpart} ${initrd_addr} ${rd_file}'
=> setenv bootcmd_rd 'mmc dev ${mmcdev}; if run loadimage; then run rdboot; else run netboot; fi;'
=> setenv rdboot 'echo Booting from ramdisk ...; run rdargs; run loadrd; if run loadfdt; then 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else echo WARN: Cannot boot from ramdisk; fi;'
=> run bootcmd_rd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reading zImage-myimx6
6000912 bytes read in 167 ms (34.3 MiB/s)
Booting from ramdisk ...
reading rootfs.ramdisk
1770439 bytes read in 66 ms (25.6 MiB/s)
reading myimx6ek200-6q.dtb
41682 bytes read in 18 ms (2.2 MiB/s)
Kernel image @ 0x12000000 [ 0x000000 - 0x5b9110 ]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12c00000 ...
   Image Name:   MYZR i.MX6 ramdisk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770375 Bytes = 1.7 Mi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18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18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18000000, end 1800d2d1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ux version 3.14.52-myimx6 (tangb@u12045-serv) (gcc version 4.9.2 20140904 (prerelease) (crosstool-NG linaro-1.13.1-4.9-2014.09 - Linaro GCC 4.9-2014.09) ) #1 SMP PREEMPT Tue Jan 2 17:27:49 CST 2018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model: MYZR i.MX6 Evaluation Kit (MY-IMX6-EK200-6Q)
cma: CMA: reserved 320 MiB at 3c000000
Memory policy: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ab723000 s8448 r8192 d16128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rdinit=/linuxrc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698032K/1048576K available (7400K kernel code, 407K rwdata, 2572K rodata, 396K init, 431K bss, 350544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f000000   (1000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9c5374   (9973 kB)
      .init : 0x809c6000 - 0x80a29100   ( 397 kB)
      .data : 0x80a2a000 - 0x80a8fd80   ( 408 kB)
       .bss : 0x80a8fd8c - 0x80afba3c   ( 432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4,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16 nr_irqs:16 16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7, AUX_CTRL 0x32070000, Cache size: 1024 kB
Switching to timer-based delay loop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765682n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skipped), value calculated using timer frequency.. 6.00 BogoMIPS (lpj=3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1070fe68 - 0x1070fec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CPU2: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2: thread -1, cpu 2, socket 0, mpidr 80000002
CPU3: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3: thread -1, cpu 3, socket 0, mpidr 80000003
Brought up 4 CPUs
SMP: Total of 4 processors activated (24.00 BogoMIPS).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regulator-dummy: no parameter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CPU identified as i.MX6Q, silicon rev 1.5
Use WDOG1 as reset source
syscon 20c8000.anatop: regmap [mem 0x020c8000-0x020c8fff] registered
vdd1p1: 800 <--> 1375 mV at 1100 mV
vdd3p0: 2625 <--> 3400 mV at 3000 mV
vdd2p5: 2000 <--> 2750 mV at 2400 mV
vddarm: 725 <--> 1450 mV at 1150 mV
vddpu: 725 <--> 1450 mV
vddsoc: 725 <--> 1450 mV at 1175 mV
syscon 20e0000.iomuxc-gpr: regmap [mem 0x020e0000-0x020e0037] registered
syscon 21bc000.ocotp-ctrl: regmap [mem 0x021bc000-0x021bffff] registered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imx6q-pinctrl 20e0000.iomuxc: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bio: create slab at 0
mxs-dma 110000.dma-apbh: initialized
usb_otg_vbus: no parameters
usb_h1_vbus: no parameters
wm8962-supply: no parameters
vgaarb: loade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usbphy_nop1.12 supply vcc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usbphy_nop2.13 supply vcc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i2c i2c-0: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1: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i2c i2c-2: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imx-ipuv3 2400000.ipu: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imx-ipuv3 2800000.ipu: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Core ver 2.1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ricoh568_i2c_init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Freeing initrd memory: 1724K (82c01000 - 82db0000)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imx rpmsg driver is registered.
imx_busfreq busfreq.16: DDR medium rate not supported.
Bus freq driver module loaded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4, 65536 bytes)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2)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006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imx-weim 21b8000.weim: Driver registered.
backlight.27 supply pow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mxc_sdc_fb fb.22: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ldb
imx-ipuv3 2800000.ipu: IPU DMFC DP HIGH RESOLUTION: 1(0,1), 5B(2~5), 5F(6,7)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128x37
mxc_hdmi 20e0000.hdmi_video: Detected HDMI controller 0x13:0xa:0xa0:0xc1
fbcvt: 1920x1080@60: CVT Name - 2.073M9
mxc_sdc_fb fb.23: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hdmi
mxc_sdc_fb fb.24: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lcd
mxc_sdc_fb fb.24: ipu0-di0 already in use
mxc_sdc_fb: probe of fb.24 failed with error -16
mxc_sdc_fb fb.25: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ldb
imx-sdma 20ec000.sdma: no iram assigned, using external mem
imx-sdma 20ec000.sdma: no event needs to be remapped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3.2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Serial: IMX driver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console [ttymxc0] enabled
21e8000.serial: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59,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ec000.serial: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60,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f0000.serial: ttymxc3 at MMIO 0x21f0000 (irq = 61,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21f4000.serial: ttymxc4 at MMIO 0x21f4000 (irq = 62, base_baud = 5000000) is a IMX
serial: Freescale lpuart driver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drm] Initialized drm 1.1.0 20060810
[drm] Initialized vivante 1.0.0 20120216 on minor 0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ahci-imx 2200000.sata: fsl,transmit-level-mV not specified, using 00000024
ahci-imx 2200000.sata: fsl,transmit-boost-mdB not specified, using 00000480
ahci-imx 2200000.sata: fsl,transmit-atten-16ths not specified, using 00002000
ahci-imx 2200000.sata: fsl,receive-eq-mdB not specified, using 05000000
ahci-imx 2200000.sata: SSS flag set, parallel bus scan disabled
ahci-imx 2200000.sata: AHCI 0001.0300 32 slots 1 ports 3 Gbps 0x1 impl platform mode
ahci-imx 2200000.sata: flags: ncq sntf stag pm led clo only pmp pio slum part ccc apst
scsi0 : ahci_platform
ata1: SATA max UDMA/133 mmio [mem 0x02200000-0x02203fff] port 0x100 irq 71
m25p80 spi0.0: sst25vf016b (2048 Kbytes)
spi_imx 2008000.ecspi: probed
spi_imx 200c000.ecspi: probed
vcan: Virtual CAN interface driver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2090000.can supply xceiv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flexcan 2090000.can: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c0a50000, irq=142)
2094000.can supply xceiver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flexcan 2094000.can: device registered (reg_base=c0a58000, irq=143)
2188000.ethernet supply phy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pps pps0: new PPS source ptp0
fec 2188000.ethernet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Invalid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fec 2188000.ethernet (unregistered net_device): Using random MAC address: 9e:a7:2d:a9:12:de
libphy: fec_enet_mii_bus: probed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registered PHC device 0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MPP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iwl4965: Intel(R) Wireless WiFi 4965 driver for Linux, in-tree:
iwl4965: Copyright(c) 2003-2011 Intel Corporation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msc95xx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ehci-pci: EHCI PCI platform driver
ehci-mxc: Freescale On-Chip EHCI Host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acm
cdc_acm: USB Abstract Control Model driver for USB modems and ISDN adapter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erial_generic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eneri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option
usbserial: USB Serial support registered for GSM modem (1-port)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_ehset_test
2184800.usbmisc supply vbus-wakeup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ci_hdrc ci_hdrc.1: doesn't support gadget
ci_hdrc ci_hdrc.1: EHCI Host Controller
ci_hdrc ci_hdrc.1: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ci_hdrc ci_hdrc.1: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00)
ahci-imx 2200000.sata: no device found, disabling link.
ahci-imx 2200000.sata: pass ahci_imx..hotplug=1 to enable hotplug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ci_hdrc
myts_ft5x0x 2-0038: touchscreen probe failed
myts_ft5x0x: probe of 2-0038 failed with error -5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isl29023]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rtc-isl1208 0-006f: chip found, driver version 0.3
rtc-isl1208 0-006f: rtc core: registered rtc-isl1208 as rtc0
rtc-isl1208 0-006f: rtc power failure detected, please set clock.
i2c /dev entries driver
IR NE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5(x)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6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JVC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ony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RC5 (streamzap)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SANYO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IR MCE Keyboard/mouse protocol handler initialized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6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7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8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19
mxc_v4l2_output v4l2_out.30: V4L2 device registered as video20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i2c-core: driver [mag3110]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imx2-wdt 20bc000.wdog: IMX2+ Watchdog Timer enabled. timeout=60s (nowayout=0)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Bluetooth: HCI H4 protocol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BCSP protocol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ATH3K protocol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cm203x
hub 1-1:1.0: USB hub found
hub 1-1:1.0: 5 ports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btus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th3k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mmc2: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2: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2: SDHCI controller on 2198000.usdhc [2198000.usdhc] using ADMA
mmc3: no vqmmc regulator found
mmc3: no vmmc regulator found
mmc3: SDHCI controller on 219c000.usdhc [219c000.usdhc] using ADMA
Galcore version 5.0.11.33433
mmc3: BKOPS_EN bit is not set
mmc3: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3: mmc3:0001 SEM04G 3.68 GiB
mmcblk3boot0: mmc3:0001 SEM04G partition 1 2.00 MiB
mmcblk3boot1: mmc3:0001 SEM04G partition 2 2.00 MiB
mmcblk3rpmb: mmc3:0001 SEM04G partition 3 2.00 MiB
mmcblk3: p1 p2
mmcblk3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mmcblk3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usb 1-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ci_hdrc
smsc95xx v1.0.4
smsc95xx 1-1.1:1.0 eth1: register 'smsc95xx' at usb-ci_hdrc.1-1.1, smsc95xx USB 2.0 Ethernet, 1e:cb:41:5f:e8:40
usb 1-1.4: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ci_hdrc
mxc_vdoa 21e4000.vdoa: i.MX Video Data Order Adapter(VDOA) driver probed
mxc_vpu 2040000.vpu: VPU initialized
mxc_hdmi_cec hdmi_cec.4: HDMI CEC initialized
caam 2100000.caam: Instantiated RNG4 SH0
caam 2100000.caam: Instantiated RNG4 SH1
caam 2100000.caam: device ID = 0x0a160100 (Era 4)
caam 2100000.caam: job rings = 2, qi = 0
caam algorithms registered in /proc/crypto
caam_jr 2101000.jr0: registering rng-caam
platform caam_sm: blkkey_ex: 4 keystore units available
platform caam_sm: 64-bit clear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1 02 03 04 0f 06 07
platform caam_sm: 64-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74 26 06 4a 97 51 b5 0d
platform caam_sm: [0008] b8 5f 9e 00 63 ab 8b 1d
platform caam_sm: 128-bit clear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1 02 03 04 0f 06 07
platform caam_sm: [0008]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platform caam_sm: 128-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8e bb 22 3e 2e 37 d5 1d
platform caam_sm: [0008] bb ee f5 2b fc 37 99 a1
platform caam_sm: 192-bit clear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1 02 03 04 0f 06 07
platform caam_sm: [0008]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platform caam_sm: [0016]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platform caam_sm: 192-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04 29 f4 4d cc 14 e7 7e
platform caam_sm: [0008] 8a 3f 3b 3d b9 d1 1e 20
platform caam_sm: [0016] a9 a4 93 64 93 08 8e 23
platform caam_sm: [0024] 85 2e 30 42 f3 a0 d9 62
platform caam_sm: 256-bit clear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1 02 03 04 0f 06 07
platform caam_sm: [0008]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platform caam_sm: [0016]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platform caam_sm: [0024] 18 19 1a 1b 1c 1d 1e 1f
platform caam_sm: 256-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19 e1 1a e5 5d 8f af 97
platform caam_sm: [0008] 28 50 dd b9 11 ce 09 43
platform caam_sm: [0016] 4a ac 1d b5 f9 01 81 06
platform caam_sm: [0024] b5 ec ae d6 b3 08 f3 0c
platform caam_sm: 64-bit unwritte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5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128-bit unwritte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5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196-bit unwritte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5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256-bit unwritte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2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3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4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5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64-bit black key i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c5 a0 39 82 ad bf 0a fa
platform caam_sm: [0008] 52 c4 7f 73 42 18 91 18
platform caam_sm: [0016] de e3 db 59 72 7d bb d6
platform caam_sm: [0024] 09 ac 0d 80 5b 70 cc 1d
platform caam_sm: [0032] b4 e6 af 6b d4 84 5a e1
platform caam_sm: [0040] a8 4a d9 d6 8e ad 54 db
platform caam_sm: [0048] 77 d3 05 1f b6 a0 59 51
platform caam_sm: [005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128-bit black key i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10 a9 f9 d6 b6 c8 40 d2
platform caam_sm: [0008] 1e d4 ab 89 af 8c 28 42
platform caam_sm: [0016] 66 77 9d 52 96 01 c3 ca
platform caam_sm: [0024] 28 ba e0 a5 d9 dc 6d 7e
platform caam_sm: [0032] c7 68 19 cf e7 16 49 4e
platform caam_sm: [0040] 5e af 72 7b a7 74 33 4d
platform caam_sm: [0048] dc fc 81 66 19 a2 ef e8
platform caam_sm: [0056] a1 c6 57 96 7d 28 55 0e
platform caam_sm: [006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192-bit black key i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fe 85 29 00 30 7a ed 80
platform caam_sm: [0008] e9 eb 30 07 c0 57 ab 9e
platform caam_sm: [0016] 18 02 9b c9 de 3a 68 cd
platform caam_sm: [0024] 49 ec 19 ff 9e c1 5b 5b
platform caam_sm: [0032] 0f 11 55 fe c6 a8 a3 1f
platform caam_sm: [0040] 14 df 19 ea a7 ba 25 33
platform caam_sm: [0048] b4 02 68 a6 f1 b5 f3 f1
platform caam_sm: [0056] b9 97 9c 22 42 0c 36 f4
platform caam_sm: [0064] b7 3d a8 f6 4b 16 15 86
platform caam_sm: [007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256-bit black key in blob:
platform caam_sm: [0000] 49 d0 e3 64 7c 5c ce 6a
platform caam_sm: [0008] 47 5c 6d 9d 79 bb 4e af
platform caam_sm: [0016] 50 1c 1f 2a b5 bb 3b 0f
platform caam_sm: [0024] fd 1b 05 52 25 4b 2f d2
platform caam_sm: [0032] 28 d6 8a 21 79 fb 1c 50
platform caam_sm: [0040] 6b c1 1b dc cb 9b f8 8c
platform caam_sm: [0048] 61 37 dd 82 f8 ad 9a 5d
platform caam_sm: [0056] 58 3d 52 ba 21 25 c6 86
platform caam_sm: [0064] 32 18 a1 df cd 23 5f cd
platform caam_sm: [0072] 29 b6 cd bd 50 ee 4c 39
platform caam_sm: [008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008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platform caam_sm: restored 64-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27 91 e4 d6 75 f3 b7 22
platform caam_sm: [0008] 18 e2 e2 78 47 c0 15 23
platform caam_sm: restored 128-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8e bb 22 3e 2e 37 d5 1d
platform caam_sm: [0008] bb ee f5 2b fc 37 99 a1
platform caam_sm: restored 192-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04 29 f4 4d cc 14 e7 7e
platform caam_sm: [0008] 8a 3f 3b 3d b9 d1 1e 20
platform caam_sm: [0016] cc 77 ca 2b 16 b4 a1 8e
platform caam_sm: [0024] e8 1f 88 f6 6a 76 3a 1b
platform caam_sm: restored 256-bit black key:
platform caam_sm: [0000] 19 e1 1a e5 5d 8f af 97
platform caam_sm: [0008] 28 50 dd b9 11 ce 09 43
platform caam_sm: [0016] 4a ac 1d b5 f9 01 81 06
platform caam_sm: [0024] b5 ec ae d6 b3 08 f3 0c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wm8962 0-001a: customer id 0 revision D
fsl-asrc 2034000.asrc: driver registered
input: WM8962 Beep Generator as /devices/soc0/soc.0/2100000.aips-bus/21a0000.i2c/i2c-0/0-001a/input/input1
snd-soc-dummy snd-soc-dummy: ASoC: Failed to create platform debugfs directory
imx-wm8962 sound.20: wm8962 <-> 202c000.ssi mapping ok
imx-wm8962 sound.20: snd-soc-dummy-dai <-> 2034000.asrc mapping ok
imx-wm8962 sound.20: wm8962 <-> 202c000.ssi mapping ok
imx-audio-hdmi sound-hdmi.21: hdmi-hifi <-> hdmi_audio.3 mapping ok
oprofile: using arm/armv7-ca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6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120528 abi 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120528)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120528 t)
can: netlink gateway (rev 20130117) max_hops=1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BNE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Bluetooth: HID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imx6q-pcie 1ffc000.pcie: phy link never came up
imx6q-pcie 1ffc000.pcie: Failed to bring link up!
imx6q-pcie 1ffc000.pcie: failed to initialize host
imx6q-pcie: probe of 1ffc000.pcie failed with error -22
wm8962-supply: disabling
usb_otg_vbus: disabling
regulator-dummy: disabling
imx mcc test is registered.
input: gpio-keys.19 as /devices/soc0/gpio-keys.19/input/input4
rtc-isl1208 0-006f: hctosys: invalid date/time
ALSA device list:
  #0: wm8962-audio
  #1: imx-hdmi-soc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396K (809c6000 - 80a29000)
Starting logging: OK
Starting mdev...
modprobe: can't change directory to '/lib/module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itializing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random: dd urandom read with 31 bits of entropy available
done.
Starting network: OK
Welcome to MY-IMX6-EK200
myzr login: root
root@myzr:~# ls /dev/mmcblk3p1
/dev/mmcblk3p1
root@myzr:~# random: nonblocking pool is initial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