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0-Standard 利用HPS to FPGA数据传输

楼主:
新手,初次接触,使用DE10,按照DE1-soc 的例子用hps往fpga中传输数据,在接受端未有数据传出,请求大家指导!

网友A:
写的这么简单,谁知道你是什么问题。拿个官方例程跑一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这么简单,谁知道你是什么问题。拿个官方例程跑一跑

就是想用通过HPS-FPGA桥往FPGA的sdram里面写数据,FPGA进行数据处理,然后用lw-h2f发现FPGA并没有接受到数据,不知道是HPS-FPGA桥传数据出了问题还是中间数据读取出了问题,想知道大家之前做这块是怎么处理的。因为de10的板子官方还没有这一块的例程所以参考的是de1的资料。非常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用通过HPS-FPGA桥往FPGA的sdram里面写数据,FPGA进行数据处理,然后用lw-h2f发现FPGA并没有接受到 ...

别用lw-h2f  直接用h2f 总线读fpga端的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