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精彩博文分享

楼主:
 CCS #pragma PERSISTENT 命令问题

在CCS7.3中开发MSP430程序, 在link .cmd文件中添加了命令:.TI.persistent : {} > FRAM
然后使用定义变量 x 到FRAM中, 在程序中让 x 自加,发现 x 的值不能改变,为什么 ?〉〉〉点击查看详情

关于MSP430 的UART空闲模式的使用问题

如何利用UART的空闲多机通信模式(IDLE-LINE)的空闲状态检测来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例如,接收一帧数据字节数不定,但可以利用检测总线空闲状态来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状态机进入空闲态后能否产生一个中断?〉〉〉点击查看详情

TI 25美分实现25种功能的MSP430铁电超值微控制器方案直播 Q&A

Q&A
1. 如何实现专用的SPI到UART桥接芯片的功能?是不再需要其他辅助器件了吗?
A:不需要额外器件,只要系统提供1.8V-3.3V的系统供电即可。〉〉〉点击查看详情

TMS320F28335 Flash、RAM检查

在高安全相关系统中,TMS320F28335运行过程中应该如何对Flash、RAM进行检查,以防止意外故障?〉〉〉点击查看详情

对于IQMath的一些疑问

BOOT ROM中的这三个位置
IQTABLES     003fe000
IQTABLES2   003feb50
IQTABLES3   003febdc
应该是存放Look-up table的吧,
Look-up table在BOOT ROM中,
CMD文件中的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疑问1,这条指令,类型是NOLOAD,实际不加载,这条指令的作用是不是就是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呢?

请教前辈们一个问题,我在进行交流输入电压\电流采样的时候,需要进行3.3V的上拉、 在程序中进行标幺化的时候,相比输出直流这种信号,有哪些不同呢??比如上拉之后0V对应1.65V,3.0对应3.15。这种需要怎么相应计算出实际值呢?〉〉〉点击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