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13交流信号采集

楼主:
1.STM32F103RCT6 12位ADC;
2.ADC配置4个通道一个ADC模块,扫描非连续,软件启动,触发DMA;
3.输入交流电压信号50HZ 1V,偏置电压1V;
4.TIM6定时1MS中断读取4个通道的ADC数据存入ADC[4][1024],启动下一次ADC转换;
5.循环取ADC数据的前20个点做DFT(20),得到交流信号的峰值。
问题:得到的峰值在0.46V-0.52V之间循环跳动,由0.46增加到0.52,然后由0.52减小到0.46,如此反复!

信号发生

信号发生

采集的峰值1

采集的峰值1

采集的峰值2

采集的峰值2

采集的峰值3

采集的峰值3

采集的峰值4

采集的峰值4

实际信号

实际信号

网友A:
我觉得是你的算法有问题,你换成50HZ信号源再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你的算法有问题,你换成50HZ信号源再测一下

感谢,问题已解决,DFT浮点运算时间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问题已解决,DFT浮点运算时间冲突

楼主,请问DFT,FFT算法有相关的资料推荐一下吗。我对这个算法一点都不懂,想学习一下,处理电流互感器的信号。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