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OS管与继电器选型的问题

楼主:
1、开关电源输出DC 30V,开关电源的输出接MOS管对电源进行开关控制,请问MOS管的VDS电压根据什么来选择?比如VDS=100V  ?200V?
2、继电器切换11A左右的DC直流负载,选择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好?目前看到的继电器规格书都是说明AC交流的参数,负载曲线图也是AC交流测试的。有没有谁用过继电器切换DC直流大负载?

网友:
A1:对于非感性负载,30V电压下,MOS管的VDS选40V以上即可,感性负载须选60V以上。
A2:型号无所谓,重点选触点容量、触点耐压和线包工作电压参数。同一触点的容量交流和直流不同,所有继电器触点都有交流容量和直流容量,有的会印在继电器外壳上,有的则需要查阅手册。

网友:
1、开关电源输出DC 30V,开关电源的输出接MOS管对电源进行开关控制,请问MOS管的VDS电压根据什么来选择?比如VDS=100V  ?200V?

根据MOS管可能遇到的最大电压来选择。

网友A:
2、继电器切换11A左右的DC直流负载,选择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好?目前看到的继电器规格书都是说明AC交流的参数,负载曲线图也是AC交流测试的。有没有谁用过继电器切换DC直流大负载?

通常继电器会标注切断交流的容量和切断直流的容量。继电器切断直流电流的能力(电压乘以电流)比切断交流的能力要差。

网友:
选100V就可,或者VDS再低一点的MOS,
一般来说VDS大的MOS其本身RDSON也会相应较大,热损耗会太高。
另外的是ID,和内阻选择也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继电器切换11A左右的DC直流负载,选择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好?目前看到的继电器规格书都是说明AC交流的参数 ...

看了主要厂家松下 宏发都没有标明直流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主要厂家松下 宏发都没有标明直流参数

去看器件手册或规格书,一定有。

网友:
继电器切断电流的能力严格说与交流或直流无关,比如看“电耐久性曲线”计算出16A的电流为5W次。只不过因为交流电有个过零的特点(优点),这样不是每次开关继电器都处在最大16A负载的情况下,自然开关次数就会增加很多了。其实更重要的考虑是负载类型吧,继电器厂家给的参数都是在纯阻性负载下,如果负载是感性、容性、电机、白炽灯、高压钠灯等不同的条件下,要降额几十倍使用的。

网友: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参数是继电器的触电材料,对实际使用寿命影响很大。银氧化镉性能较好但是有环保要求,目前看来银氧化锡相对比较好用。

网友:
网上找的一个继电器  参数里AC/DC 都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