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下载器不识别芯片怎么办??

楼主:
正常下载器连接芯片keil会自动识别,但是我这个不会。求助各位大神!(板子是自己画的,不是学习板)

ledSS0321.PcbDoc

网友A:
你用的下载器是st?

网友:
原理图对不对?有没有虚焊?

网友B:
你这个就是仿真连不上芯片有这么几个可能
1:芯片没上电或复位电路问题
2:stlink和芯片的连接线错误
3:芯片比较新而stlink版本低
4没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下载器是st?

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就是仿真连不上芯片有这么几个可能
1:芯片没上电或复位电路问题
2:stlink和芯片的连接线错误
3:芯 ...

谢谢 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