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LED驱动方式

楼主:
现在有一个需求是需要控制32串灯,每串灯要能够单独控制,即需要32个控制信号,请问各位一般都用什么方案来实现32个控制呢?
(确切得说是需要32个PWM信号。)

网友:
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叫扫描?

网友:
32路PWM信号,确实不容易。你的主控芯片(可能是单片机之类)需要很高的处理速度才行。

网友:
估计要扫描了,看怎么控制,那种单片机会一下子输出32个PWM信号呢

网友:
32路PWM加专用驱动芯片吧,
差不多两个六脚蜘蛛的方案足够了
或者换用WS2812这种内部集成控制器的LED

网友:
多使用几个CPU?

网友:
单片机 横扫或者竖扫控制,很简单的,需要编程下

网友:
你可以利用32的话就是5个位。只要5个控制信号就可以啦。5个信号做片选,然后用扫描点亮呀。

网友:
扫描方式。4个引脚作为VCOM,8个引脚作为SEG。10Hz的刷新率的话,那就把4组LED(每组8串)依次轮流点亮25ms,每组点亮期间,8个LED灯串分别由对应的8个SEG控制亮灭。

网友:
2个AS3824这个IC可以满足32路PWM控制调光了,采用SPI接口控制的,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