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边金属化包边

楼主:
板边金属化包边 这个如何绘制? 软件如何绘制?工艺有要什么要求?这种是沉金工艺吗?发给制板厂家文件如何描述?

网友:
具体和厂家沟通就行 他们会指导你的

网友:
应单列出一层,因为金属化包边要考虑包边附近有焊盘的最小距离,属于特殊金属化边,不同板厂工艺不同,需要和厂家沟通进行设置

网友:
横切面也能包起来,还是第一次见。
正常一般就是“沉金工艺,四边开窗”
这样工艺简单,但包不了横切面,

网友:
见过中兴的板子是包边的,但不知道怎么做的,猜想是跟PCB厂直接沟通的,EDA软件好像没有这项功能

网友:
这样的包边可以减少线路板对外部的干扰?也能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