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PWM和l602显示温度,不知道为啥出来的不是方波

楼主:
准备PWM和l602显示温度,不知道为啥出来的不是方波
用了51单片机、1602和ds1820
方波不出我安装直流电机不方便,听说1602和定时中断有影响;
求大神指教????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1^6;
sbit RW=P1^5;
sbit EN=P1^4;

sbit output=P1^3; //输出端
unsigned char  numjishu=1; //辅助计时
float a = 0.5;//占空比a可以任意设定

unsigned char code str1[]={"temperature:  "};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2=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2=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void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wr_com(0xc0);
         display(str2);
   }

/******************************ds1820程序***************************************/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_com(0xc0);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c1);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c2);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c3);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c4);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c5);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流水灯***********************************/
void liu()
{
        char i;
        P0=0xfe;
        for(i=0;i<8;i++)
        {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delay1ms(1000);
                P0=P0<<1;
                P0+=0x01;
                //显示
  }
}
/******************************PWM***************************************/
void inint111()
{
          TMOD=0x01;
    TH0=(65536-30000)/256; //(65536-1000)为定时器初值,定时10ms
    TL0=(65536-3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inint111();
   while(1)
        {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liu();

         }
}
void Timer_0()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65536-30000)/256; //
   TL0=(65536-30000)%256;
         EA=0;
   numjishu++;
        if(numjishu==100)
                                        numjishu=1;
        if(numjishu<=100*a)
                                                 output=1; //使占空比为a
          else
                                                  output=0;
                                        EA=1;

网友:
你频率能对上吗

网友:
看不出来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