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编码报错,请各位指点....

楼主:
如题:
#include
//数据及端口定义模块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DATA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延时模块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共阴数码管_码表数组
u8 code seg_tab[]={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
                   };
//74LS138译码
void bit_sel(u8 num)
{
    switch(num)
          {
      case(1):
                                LSA=0;LSB=0;LSC=0; break;
                        case(2):
                                LSA=1;LSB=0;LSC=0; break;
                        case(3):
                                LSA=0;LSB=1;LSC=0; break;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
                        case(5):
                                LSA=0;LSB=0;LSC=1; break;
                        case(6):
                                LSA=1;LSB=0;LSC=1; break;
                        case(7):
                                LSA=0;LSB=1;LSC=1; break;
                        case(8):
                                LSA=1;LSB=1;LSC=1; break;
          }
}

//bit,DATA函数封装
void digdisplay(u8 bits,u8 datas)
{
  for(bits=1;bits<9;bits++)
{
  bit_sel(bits);
DATA=seg_tab[datas];
delay(1);
DATA=0x00;
}
}
//按键检测
u8 anjian(void)
{
u8 temp,temp2;
P1=0xf0;
temp=P1;
if(temp!=0xf0)
   {
    delay(5);
    temp=P1;
    if(temp!=0xf0)
       {
        temp2=temp & 0xf0;
        P1=0x0f;
        delay(5);
        temp=P1;
        temp2 |= temp;
        return temp2;
       }
   }
}
//按键码表
void anjian_biao(u8 cod)
{
u8 num;
switch(cod)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default : break;
           }   //返回num的值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8 cod,num;
DATA=0xff;
P1=0xff;
while(1)
{
cod = anjian();
num=anjian_biao(cod);
digdisplay(1,num);
}
}

报错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模板.c...
模板.c(112): error C193: '=': illegal type conversion from/to 'void'
Target not created

请指点,

模板.c

网友A:
提示你112行的错误了,你anjian_biao(cod);函数里没有返回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112行的错误了,你anjian_biao(cod);函数里没有返回值

谢谢回复,我想这个可能是,按键码表数据(void型)定义错误,如果在注释返回哪里加上return  num;就会提示数据转换错误.我把void改成u8 就OK了

网友:
函数参数一定要对应上,调用和返回可能会有进出栈操作的语句,多一个或少一个系统会崩溃

有返回值确不需要操作的时候可以用(void)明确的告诉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