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CH554评测-DIY】7.USB-Host例程测试

楼主:
USB主机功能测试,例程可实现初始化和枚举USB端口连接的设备,同时支持最多1个USB设备,支持一级外部HUB, 可以操作USB键鼠和HUB,包含HID类命令处理。
上电复位后,串口接收到数据:
Start @ChipID=54
Wait Device In

本次使用有线鼠标、U盘、USB转串口板进行测试
串口的输出情况如下:
有线鼠标连接后输出数据
USB dev in
EnumAllRootDev
RootHubIndex 00
Reset root hub 0# port
GetDevDescr: x12 x01 x10 x01 x00 x00 x00 x08 x01 x01 x07 x00 x00 x01 x00 x01 x00 x01
GetCfgDescr: x09 x02 x22 x00 x01 x01 x00 xA0 x32 x09 x04 x00 x00 x01 x03 x01 x02 x00 x09 x21 x11 x01 x00 x01 x22 x4F x00 x07 x05 x81 x03 x06 x00 x0A
AnalyzeHidIntEndp 00
CtrlSetUsbConfig 00
GetHIDReport: x05 x01 x09 x02 xA1 x01 x09 x01 xA1 x00 x05 x09 x19 x01 x29 x05 x15 x00 x25 x01 x95 x05 x75 x01 x81 x02 x95 x01 x75 x03 x81 x01 x05 x01 x09 x30 x09 x31 x16 x00 xF8 x26 xFF x07 x75 x0C x95 x02 x81 x06 x09 x38 x15 x81 x25 x7F x75 x08 x95 x01 x81 x06 x05 x0C
x05 x01 x09 x02 xA1 x01 x09 x01 xA1 x00 x05 x09 x19 x01 x29 x05 x15 x00 x25 x01 x95 x05 x75 x01 x81 x02 x95 x01 x75 x03 x81 x01 x05 x01 x09 x30 x09 x31 x16 x00 xF8 x26 xFF x07 x75 x0C x95 x02 x81 x06 x09 x38 x15 x81 x25 x7F x75 x08 x95 x01 x81 x06 x05 x0C
x05 x01 x09 x02 xA1 x01 x09 x01 xA1 x00 x05 x09 x19 x01 x29 x05 x15 x00 x25 x01 x95 x05 x75 x01 x81 x02 x95 x01 x75 x03 x81 x01 x05 x01 x09 x30 x09 x31 x16 x00 xF8 x26 xFF x07 x75 x0C x95 x02 x81 x06 x09 x38 x15 x81 x25 x7F x75 x08 x95 x01 x81 x06 x05 x0C
x05 x01 x09 x02 xA1 x01 x09 x01 xA1 x00 x05 x09 x19 x01 x29 x05 x15 x00 x25 x01 x95 x05 x75 x01 x81 x02 x95 x01 x75 x03 x81 x01 x05 x01 x09 x30 x09 x31 x16 x00 xF8 x26 xFF x07 x75 x0C x95 x02 x81 x06 x09 x38 x15 x81 x25 x7F x75 x08 x95 x01 x81 x06 x05 x0C
x05 x01 x09 x02 xA1 x01 x09 x01 xA1 x00 x05 x09 x19 x01 x29 x05 x15 x00 x25 x01 x95 x05 x75 x01 x81 x02 x95 x01 x75 x03 x81 x01 x05 x01 x09 x30 x09 x31 x16 x00 xF8 x26 xFF x07 x75 x0C x95 x02 x81 x06 x09 x38 x15 x81 x25 x7F x75 x08 x95 x01 x81 x06 x05 x0C

......
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在接收鼠标发送过来的数据,
拔掉鼠标后串口输出
USB dev out
InitRootDev Err = FB
EnumAllRootDev err = FB

后面两行应该是插拔过程引起的出错
U盘识别情况:
USB dev in
EnumAllRootDev
RootHubIndex 00
Reset root hub 0# port
GetDevDescr: x12 x01 x00 x02 x00 x00 x00 x40 x8F x05 x87 x63 x41 x01 x01 x02 x03 x01
GetCfgDescr: x09 x02 x20 x00 x01 x01 x00 x80 x32 x09 x04 x00 x00 x02 x08 x06 x50 x00 x07 x05 x01 x02 x40 x00 x00 x07 x05 x82 x02 x40 x00 x00
USB-Disk Ready
USB dev out

U盘(1G容量)可以识别出来

USB转232板:
USB dev in
EnumAllRootDev
RootHubIndex 00
Reset root hub 0# port
GetDevDescr: x12 x01 x10 x01 xFF x00 x00 x08 x86 x1A x23 x75 x54 x02 x00 x02 x00 x01
GetCfgDescr: x09 x02 x27 x00 x01 x01 x00 x80 x30 x09 x04 x00 x00 x03 xFF x01 x02 x00 x07 x05 x82 x02 x20 x00 x00 x07 x05 x02 x02 x20 x00 x00 x07 x05 x81 x03 x08 x00 x01
dv_cls ff
if_cls ff
SUB 01
USB dev out

鼠标无法识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hang730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你好,对比源码以及实际操作鼠标测试了一下,主要是因为下图的反复执行的原因。

在USBHOST.C 930行左右。(可以打印这几个变量看下)。实际操作鼠标此处并没有反复执行的情况,所以,我猜测是不是源码被修改过,或者是源码存在数组溢出等内存操作错误等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对比源码以及实际操作鼠标测试了一下,主要是因为下图的反复执行的原因。

在USBHOST.C 930行左右 ...

谢谢,按照你说的,我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