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这个语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
(WORD)&DeviceDscr中,这个(WORD)&语法是什么意思?

DeviceDscr的描述如上所示,(WORD)&是取地址?可是这个结构体有13行,取哪一个呢?

if ((WORD)&DeviceDscr & 0xC000)这个判断如何理解?
(WORD)&理解不透彻,这2处我都看不懂,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是起始地址呀,(word)是类型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起始地址呀,(word)是类型转换

if ((WORD)&DeviceDscr & 0xC000)
这段话如何理解呢?

代码中DSCR_DEVICE_LEN为18,那就是0x0012(十进制18)与0xC000相与做判断?

网友:
我既然也不知道

网友:
一定要加word可能和单片机型号有关,你用的啥单片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 ((WORD)&DeviceDscr & 0xC000)
这段话如何理解呢?

代码中DSCR_DEVICE_LEN为18,那就是0x0012(十 ...

那个是判断地址的,跟内容无关,跟DSCR_DEVICE_LEN是多少值无关

网友:
取DeviceDscr的地址,把取得的指针强转为指向word长度的指针,然后和0xC000与计算,然后判断与计算之后的结果是否为0。基本上就是判断DeviceDscr这个变量的地址的14 15bit位是否为0,不为0就跳进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