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模块输入电压被拉低至3V

楼主:
学生狗最近在做一个控制底板,但是底板的电源模块一直出问题,超级苦恼。用的是LM2596-ADJ来输出5V和12V。下面是原理图。
输入是用的开关电源,LRS-50-24,50W24V输出。输出电流0-2.2A。
输入电容用的是220UF/63V,输出电容也是这样。二极管是SS34,电感是33UH的功率电感。另外在输入电压处还加了4个220UF/63V的电容。
电源到LM2596模块间我加了个带灯的开关,控制通断。下面是我焊的第三块板子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输入24V接进去后被拉低到3V左右,即输入引脚电压只有3V,电路测不出什么短路的地方,LM2596所有引脚都没有电压,除了输入引脚是个没用的3V。。搞了几天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吧。

网友:
用了这么多去偶电容呀?有没有尝试仅接一个离芯片最近的一个220uF输入端去耦电容。

网友:
如楼上所示  是不是你的开关电源的输出带载容性负载能力不行啊 你不同接那么多电容 接一个试一试

网友:
“输入24V接进去后被拉低到3V左右,即输入引脚电压只有3V”

如果撤去你的LM2576板子之后输入恢复正常,检查你的24V输入是否限流值设置得太小了。

网友:
可以看看供电电源是不是电流门限设置的太低了

网友A:
如无短路则是输入电源的保护门限设置过低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无短路则是输入电源的保护门限设置过低所致。

嗯嗯,已找到问题,目前用可调稳压源测试已经正常,开关电源测试还是拉低,说明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了,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这样的,首先我去掉了原理图里的大电容,只留下输入输出电容,然后用稳压源测试后电路正常,5V可以输出了,然后再用开关电源(50w24v那个)试,还是拉低了,说明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流不够吧。在这不一一回复了,十分感谢楼上所有人的建议~

网友B:
补充一下,除了电路部分,还有个问题,我再开关电源和控制板间加了一个带灯的自锁开关,这个万恶的自锁开关的灯很吃功率
就是这个,因为电路部分之前是存在问题的,改好之后,如果串联这个自锁开关之后,还是会被这个分压,这个灯电压分了20V,导致控制板那里电压降下去了。这个灯的电阻由于装上箱子了没测,有空测一下,估计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除了电路部分,还有个问题,我再开关电源和控制板间加了一个带灯的自锁开关,这个万恶的自锁开关 ...

这种自锁按钮一般用在电气控制柜中
弱电电路自锁用这种的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除了电路部分,还有个问题,我再开关电源和控制板间加了一个带灯的自锁开关,这个万恶的自锁开关 ...

这说明你没用对这种开关。这类开关里的指示灯有氖泡、LED等,要想灯亮,有的需要接在高压电路里,有的则支持36V、24V等电压。所以,这类开关需要正确选择并正确接线。不过,即使选错了,在低压下也只是灯不亮而已,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吃功率”一说,如有,不过是你接错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自锁按钮一般用在电气控制柜中
弱电电路自锁用这种的很少的

对于某些控制设备、监控设备、报警设备等“弱电设备”,这类开关还是有用的。比如要考虑戴手套操作等,而9楼照片中的这种开关是用来防止误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