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2901比较器负端输入为负时,正端电压降,为什么?

楼主:
T1,T2为PNP三极管,且集电极接地,所以当输入IN+,IN-都大于零时,
T1,T2的集电结反向偏置,则要么工作在放大态,要么工作在截止态,
因发射极电流为10uA,所以T1,T2必定工作在放大态,同理T3,T4也工作
在放大状态。T1的发射极电位为IN++Ueb,T2的发射极为IN-+Ueb。

1 IN+=IN-
T3,T4基极电位相等,由于T3,T4是一样的管子,所以Ic3=Ic4.T5集电极电压
等于基极电压,T5工作在放大状态(临界饱和),T5和T6组成镜像电流源,
Ic5=Ic6,而Ic3=Ic4,T7基极电流Ib7等于零。T7截止,80uA电流全部从T8的基极
流入,T8导通,OUT输出为低电平。

2 IN+>IN-
由于T3,T4两个管子的基极电压不等Vb3>Vb4,由于Ve3=Ve4,故Vbe3 于是其结果相对于IN+=IN-,T3集电极电流的减小值=T4集电极电流的增大值,
Ic4>Ic3, 而根据T5,T6构成电流源的特点,此时有T6集电极往T7基极传输的
电流>0,T7导通。在这种情况下,OUT输出又分为两种情况:
1)第一种情况,T8输出为线性放大区。此时T7处于放大状态并且Ib8=80uA-Ic7,
若要使得T8处于线性区,则必须使得Ic7的电流略小于80uA,那么折算到
Ib7=(几uA)/beta。由于这个Ib7是很小的,大概为数十nA级别,所以可以倒推出
Vin+比Vin-只需打出很小的一点电压就可以让T8脱离放大区而进入截止区。
2)第二种情况,T8输出为截止区,此时T7可以处于放大态只要保证Ic7的集电极
电流为80uA即可,也可以让T7处于饱和状态。此时OUT表现为高阻态。

3 IN+ Vbe3>Vbe4, 所以Ic4 T8导通,OUT为低电平。

4当IN-为-0.9V时,T2集电结正偏,发射结也正偏,T2处于饱和态

实验中,当IN-端输入为-0.9V时,IN+端电压由2.5V降为1.25V左右,请问IN+压降怎么产生的?

网友:
“实验中,当IN-端输入为-0.9V时,IN+端电压由2.5V降为1.25V左右,请问IN+压降怎么产生的?”

IN+端原来电压为2.5V,IN-端电压原来也是2.5V。IN-端电压降低到-0.9V后,IN+端电压降到1.25V左右。
你的IN+端电压是如何施加到引脚上的?估计是用相当高内阻的电源源施加的。

网友:
IN+端电压是PCB上5V电源通过R50,R52电阻分压后的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