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在执行外部中断0的服务程序时,是否可以读取p3口的状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可以。
但读P3口状态时,必须先向P3口写“1”(可能已经在进入中断之前写过)。

网友:
你好,能帮忙看下程序吗?汇编计算器(最高3位数运算),想将4*4的矩阵键盘改为4*5的,原用p1.0-p1.3接行,p1.4-p1.7接列可以实现功能,改用p3.3到p3.4接键盘列,需要怎么改。下程序是全接p1口的,proteus仿真可以运行。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03H;
JMP     INP0;
ORG     0030H;
/*键盘所输入数字依次存入70H-77H*/
MAIN:   MOV   R6, #70H;
        MOV   SP, #60H;
                CLR   80H;
                CLR   81H;
                SETB  EA;
        SETB  EX0;
                SETB  IT0;
DISP1:     MOV   R0,    #70H;//从第一位地址存数
           MOV   R2,    #01H;//位选第一位
DISP2:     MOV   A,     @R0;
           LCALL SEG7;                 //跳转段码
                   MOV   P0,    A;         //P0输出字形
                   MOV   P2,    R2;         //位选输出
                   LCALL D1MS;                 //跳转延时
                   MOV   P2,    #0;         //位选关闭,段码不输出
                   INC   R0;                 //选择下一位;
                   MOV   A,     R2;
                   CLR   C;                         //进位标志清零
                   RLC   A;                         //扫描字右移
                   MOV   R2,    A;         //保存扫描字
                   JNC  DISP2;                 //C=0时, 循环一次未结束,跳转到DISP2
PASS:      LJMP  DISP1;
D1MS:      MOV   R7,    #50H;//延时程序
DMS:       DJNZ  R7,    DMS;

                   RET;
SEG7:      MOV   DPTR,  #TABLE;//查表程序
           MOVC  A,     @A+DPTR;
                   RET;
TABLE:  DB    0C0H, 0F9H, 0A4H, 0B0H;
        DB    99H,  92H,  82H,  0F8H;
                DB    80H,  90H,  88H,  83H;
                DB    0C6H, 0A1H, 86H,  8EH;
/*P1.0-1.3,行线;    P1.4-1.7,列线;*/
/*P0,输出字形;      P2,输出位选*/
INP0:
        PUSH  ACC;
                PUSH  B;
                PUSH  PSW;
START:  MOV   R4, #00H;
L1:     MOV   R3, #0F7H;//设扫描初值,11110111,P3.3=0
        MOV   R1, #00H;        //取码指针;

/*首先行扫描*/
L2:     MOV   A,  R3;        //行扫描开始
        MOV   P1, A;        //扫描值输出至p1
                MOV   A,  P1;        //读入P1的值
                MOV   R4, A;        //P3口中P3.4-3.7的状态通过A,传送到R4
                SETB  C;                //进位标志置1
                MOV   R5, #04H; //
l3:     RLC   A;                //按键左移,通过C是否为0,判断此列是否有0;无0则r1进行累加;有0跳转到延时,
        JNC   KEY;                //C=0,跳转到延时
                INC   R1;
                DJNZ  R5, L3;
                MOV   A,  R3;
                SETB  C;
                RRC   A;           //换行扫描
                MOV   R3,A;
                JC    L2;           //C=1,跳转到L2
KEY:    ACALL DELAY;
D1:     MOV   A,P1;
        XRL   A,R4;
                JNZ    D1;
                MOV   A,   R6; //指定存入地址
                MOV   R0,  A;
                MOV   A,   R1; //存入数字
                MOV   @R0, A;

/*判断运算法*/
        MOV   A,     R1;
                XRL   A,     #0AH;//判断是否为加法符
                JZ    ADD1;
                MOV   A,     R1;
                XRL   A,   #0BH;//判断是否为减法符
            JZ    SUBB1;
                MOV   A,     R1;
                XRL   A,   #0CH;//判断是否为乘法符
            JZ    MUL1;
                MOV   A,     R1;
                XRL   A,   #0DH;//判断是否为除法符
            JZ    DIV1;
                MOV   A,     R1;
                XRL   A,   #0EH;//判断是否为等于号
            JZ    EQUAL1;
                MOV   A,     R1;
                XRL   A,   #0FH;//判断是否为清零键
            JZ    ON1;

                INC   R0;           //选择下一个地址
                MOV   A,   R0; //存入r0的新数值
                MOV   R6,  A;
                POP   PSW;
                POP          B;
                pop   ACC;
                RET;
DELAY:  MOV   R7,   #60;//消除抖动延时程序
DLY1:   DJNZ  R7,   DLY1;
                RET;

ADD1:   MOV   A,    80H; //加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1;
                MOV   A,    81H;
                ADD   A,        80H;
                MOV   80H,  A;
        RET;

SUBB1:  MOV   A,    80H;//减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D1;
                MOV   A,    80H;
                SUBB  A,    81H;
                MOV   80H,  A;
        RET;

MUL1:   MOV   A,    80H;//乘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D1;
                MOV   A,    80H;
                MUL   AB;
                MOV          80H,  A;
        RET;

DIV1:   MOV   A,    80H;//除法程序
                MOV   81H,  A;
        LJMP  DD1;
                MOV   A,    80H;
                DIV   AB;
                MOV   80H,  A;
        RET;

EQUAL1: MOV   A,    80H;//等于程序
                MOV   B,    #64H;//算百位数
                DIV   AB;
                MOV   72H,  A;         //将此数除100,商数放72h,余数放71h。
                MOV   71H,  B;
                MOV   A,    71H;
                MOV   B,    0AH;//算十位数
                DIV   AB;
                MOV   71H,  A;         //将此数除10,商数放71h,余数放70h。
                MOV   70H,  B;
                RET;

ON1:    CLR    70H;                 //清零程序
        CLR    71H;
                CLR    72H;
                CLR    73H;
                CLR    78H;
                CLR    79H;
                CLR    7AH;
                CLR    80H;
                CLR    81H;
                CLR    82H;
                CLR    88H;
                CLR    89H;
                CLR    8AH;
                MOV    R0, 00H;
                MOV    R1, 00H;
                MOV    R2, 00H;
                MOV    R3, 00H;
                MOV    R4, 00H;
                MOV    R5, 00H;
                MOV    R6, 70H;
                MOV    R7, 00H;
                RET;

DD1:    MOV   B,            #0AH;//将所输入两位数转换为十进制,并存入80h中
        MOV   A,     78H;
        MUL   AB;
                ADD   A,     70H;
                MOV   80H,   A;
                RET;
END;

网友:
看汇编累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