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p6437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这学期选修了dsp,其实学习的内容不是很深入,然后上课也是在实验室里对着实验箱改程序;期末考核的内容怎么说,就是我都能看懂,但是不会。题目如图;关于串口通信,我查阅过的书上都没有深入,就是最简单的实验,对于我这个期末考核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希望有大神能帮帮我答疑解惑。

串口通信

串口通信

网友A:
三道题其实本质上面一样的,就是通过串口通信对DSP的读操作和写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道题其实本质上面一样的,就是通过串口通信对DSP的读操作和写操作

是这样的没错,但是其实还是不会,因为我们做的例子是最简单的。不知道你可不可以给点启发

网友:
你看下ti的例程,里面有sc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