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和5509A有什么区别

楼主:
1芯积分
萌新,求指教~

网友:
仔细阅读datasheet,必能看出两种型号参数的区别。

网友A:
5509是比较老的型号。这个文档说明了两个型号的区别。 认真阅读一下。

网友B:
这绝对是个重磅级高难度问题!
不写型号前缀,不说是什么器件,光给个5509的数字让人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绝对是个重磅级高难度问题!
不写型号前缀,不说是什么器件,光给个5509的数字让人猜。

尴尬,是TMS320VC5509,因为我接触的都是dsp所以,习惯性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9是比较老的型号。这个文档说明了两个型号的区别。 认真阅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