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画图时,习惯用keepoutlayer,还是mechanical做板子的外形?

楼主:
一般来说这两个做外形都行,但用keepoutlayer还是会存在隐患的,如果发gerber,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
都可以的,一般一个文件只允许一个外形层,即:画外形时Keepout层或机械层两者只能选其一.

网友A:
标准的画法是机械层画外框,
但多数人都把禁止布线层Keepout画外框,布线出框规则检查会报错
制板厂一般在机械层找外框,和禁止布线层找外框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画法是机械层画外框,
但多数人都把禁止布线层Keepout画外框,布线出框规则检查会报错
制板厂一般 ...

假如用机械层做外形,但pcb里有有一个禁止布线层的圆,会不会把这个圆做成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用机械层做外形,但pcb里有有一个禁止布线层的圆,会不会把这个圆做成孔呢?

如没有特殊说明,会的

网友:
二选一,一般我就是用keepout

网友:
板的外形是机械工程师画的,很复杂,现在无法转换成 keep_out layer, 但尚能够定义为 Board shape。希望 AD 能够自动把 board shape 定义为禁止布线边界。不然,又要自己照着画,那就苦逼了,浪费时间!与其这样,我不如保留 17.0.6以及之前的版本,搞定了板外形,才用新版本继续画。

网友:
keepout比较常用,一谈到机械层大家都陌生

网友:
AD19的和AD18版本,好像不能直接切换了。之前的版本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