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keil背景色

楼主:
我的keil背景色是黑色,我想改成白色,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配置界面的工具符号--color&fonts
配置界面的工具符号--color&fonts 左边选择C/C++ Editor files  中间选择Text选项 右边选着 Background

网友:
修改灰色可以打开调色框

网友:
谢谢!改了以后变成这样啦。

网友:
现在好啦。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