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烧录问题

楼主:
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在debug里面sw device也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查看:
1.确保板子正常供电
2.J-link连接器接线正确

网友A:
按住复位键在点下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复位键在点下载试试

没有复位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看:
1.确保板子正常供电
2.J-link连接器接线正确

正确的啊

网友:
连接器连好
芯片型号选正确

网友:
这个一般是仿真器无法复位mcu,可能是你的复位电路问题,你连接jlink和mcu的REST看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