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拉加大电流跟接三极管加大电流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接上拉加大电流跟接三极管加大电流有什么不一样?不说原理,就说作用上有什么缺点?为什么大的工程电路都用三极管,而不用上拉?

网友:
驱动能力不同,可以自己用欧姆定律算算。

网友:
“接上拉加大电流跟接三极管加大电流有什么不一样?”

三极管有电流放大作用。接上拉电阻可没有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A:
直接上拉,上拉电阻大的话,对外驱动能力小。电阻小的话,控制引脚基本没有作用,控制不了电平的高低。加三极管实现的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目的。单片机引脚本身输出电流是很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拉,上拉电阻大的话,对外驱动能力小。电阻小的话,控制引脚基本没有作用,控制不了电平的高低。加三 ...

嗯,有道理

网友:
直接减小电阻上拉到一定的数值,单片机无法在控制输出低电平了.

网友:
优缺点是电路原理在不同应用下满足需求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