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IO输出问题

楼主:
STM32F030 IO口同组PA或PB 引脚设为统一输出高电平,为什么电压有些IO口会只有0.9V左右,有些就可以达到3.3V,使用外置上拉也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外部负载不同所致,分析具体IO的外围电路即可获知。

网友:
io坏了吧.